封闭环境下,芯片该如何进行散热?

楼主:
有些功率芯片或者Linux芯片,发热量挺大的,在空旷环境下,加个散热片,基本上温度能下来不少。但是在封闭环境下,除了加一些透气孔,还有其他散热的方案吗?

网友A:
【在封闭环境下,除了加一些透气孔,还有其他散热的方案吗?】

其它散热方案很多,例如强制风冷,强制液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封闭环境下,除了加一些透气孔,还有其他散热的方案吗?】 其它散热方案很多,例如强制风冷,强制液 ...

风冷得加风扇,估计是不行,液冷是什么方案?电脑那种水冷?

网友C:
一般这种散热都是金属封闭外壳,常见的是铝的,然后整个外壳做散热,比如无风扇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冷得加风扇,估计是不行,液冷是什么方案?电脑那种水冷?

【液冷是什么方案?】

强制液冷就是让液体例如水或者油强制循环流动来带走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冷得加风扇,估计是不行,液冷是什么方案?电脑那种水冷?

【风冷得加风扇,估计是不行】

强制风冷不行,那强制液冷可能更不行。

网友D:
个人观点:封闭环境散不了热,散热本质是温度差进行热交换。造成温度差让芯片产的热散出来,所以铜管铝管高导热材料去贴在芯片外壳或者塑封体上。光接触还不够还得需要导热硅脂把接触面微小空隙填补上。

网友:
你看有很多功率直插芯片上面都有一个孔 就是为了拧一个散热片上去。

网友:
像这种热力图 就是内部产热传导到键盘面,人摸得温温热热的。你看电脑背面做的热管设计

网友:
合适的方案必须根据结构来选择,没有相关信息无法确定什么方案适合你。

网友:
什么样的封闭环境呢?考虑笔记本的芯片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观点:封闭环境散不了热,散热本质是温度差进行热交换。造成温度差让芯片产的热散出来,所以铜管铝管高 ...

封闭环境可以散热,只不过热源到外壳需要经过空气,热阻很大,散热困难。为去掉空气层的热阻,应该如你所说用导热材料联接热源和外壳。

网友:
可以加风扇,主动散热,也可以加热管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观点:封闭环境散不了热,散热本质是温度差进行热交换。造成温度差让芯片产的热散出来,所以铜管铝管高 ...

封闭环境可以散热,只不过热源到外壳需要经过空气,热阻很大,散热困难。为去掉空气层的热阻,应该如你所说用导热材料联接热源和外壳。

是滴老师,起码得有材料接触 交换~之前问过专家 理解散热是构造一个热平衡,工作状态产热和散热平衡了 哪怕60度也行~

网友:
皮一下~神级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散热都是金属封闭外壳,常见的是铝的,然后整个外壳做散热,比如无风扇电脑。

在封闭环境下,散热片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封闭环境下,散热片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小。

说的太笼统了,是什么样的封闭环境啊,完全的防水封闭环境吗? 封闭环境内的体积有多大啊,芯片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
一般抗情况,可以加铜牌和外壳连接散热,这是大u哦是的方式

网友:
一般有钱的采用“热管”装置,将热导出。

没钱的采用导热金属块,再没钱的,内部强制对流,将热通过风力传到外壳。

网友:
还有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在空间中充满导热硅油,或抗燃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