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CB铺铜时候电容铜皮放置几个问题,困惑好久了

楼主:
  就是电源铺铜时候,是需要按照电流方向放置电容和铜皮还是整一大块铜皮就好,因为我感觉铜皮如果过大,是不是会把电容短路掉,从而电流不经过电容滤波,而直接进入IC,这种情况会发生吗,还是本身没有这个理论基础。一直以为铜皮过大会将滤波电容短路掉,从而减弱滤波效果,如图1路径,会发生吗。

      为此,按照图2方式铺铜是不是更好,为了滤波,直接换层铺铜,经过电容后直接换层。

      还有就是图3,类似走线的方式铺铜,让经过电容焊盘的铜皮多一点,外面的铜皮少一点,这样可以吗

      我是不是理解错了,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主要是看什么电路,电容在电路的作用不尽相同

比如,一般都是在说的,电容尽量放到靠近IC引脚处,
且要经过电容再到IC 引脚,
且电源分支尽量在进电容前进行,
如果摆放很远的话,电容滤除噪声后的电源会在这个段路径上又串扰进新的噪声,,,

网友:
你说的短路掉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考虑过。在帖子下蹲大侠解答呀~~

网友:
铺铜是为减小地线阻抗,抗干扰、降压降,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如果担心铜皮如果过大,是不是会把电容短路掉,这个没有什么根据,如果楼主有什么书籍介绍可以分享讨论

网友:
对于大面积铺铜,就是楼主说的大铜皮,对于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建议,可以用网格铺铜,如果是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可以采用大面积的铺铜,,

还有的电路可以不用铺铜

网友A:
电容的结构就是金属箔,完全可以认为就是大面积铜皮,会因此不再是电容了么?完全不懂电路知识,仅中学物理课程知识的理论基础都绰绰有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结构就是金属箔,完全可以认为就是大面积铜皮,会因此不再是电容了么?完全不懂电路知识,仅中学物理 ...

可能有点错乱了,感觉电流往阻碍小的方向流动,因此感觉会短路掉电容,滤波效果下降。那直接大面积铺铜就行了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点错乱了,感觉电流往阻碍小的方向流动,因此感觉会短路掉电容,滤波效果下降。那直接大面积铺铜就 ...

没有回路何来的障碍小?照你这思路,粗导线就不该存在了。

网友:
把电路模型简化一下,仅一个电源和一个电容,电容并联在电源上,但电源和电容间的连线用大面积覆铜层连接,你说说该电路的情况,假设电容已充电,两端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同。

网友:
楼主可以欣赏一下米国大电源厂的电源评估板的PCB设计

这是前段时间,咱们论坛【MPS商城小程序上线钜惠】搞的活动,大部分网友都参与了

网友:
EVM54304-MN-01A (1).SCHDOC (239.5 KB, 下载次数: 5) EVM54304-MN-01A

网友:
应该是要每个电容引脚和芯片电源引脚总距离最短,而且电源先经过电容再连接到芯片的电源引脚比较好

网友:
铜皮如果过大,是不是会把电容短路掉,从而电流不经过电容滤波,而直接进入IC,这种情况会发生吗,还是本身没有这个理论基础。一直以为铜皮过大会将滤波电容短路掉,从而减弱滤波效果,铜皮大小与电容短路没有关系,除非电路原理图有问题,才可能是PCB图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皮如果过大,是不是会把电容短路掉,从而电流不经过电容滤波,而直接进入IC,这种情况会发生吗,还是本身 ...

意思电流不经过电容到地滤波,直接从电容旁边的铜皮过去到IC输入,不滤波或者少滤波

网友:
 铜皮如果过大,是不是会把电容短路掉,从而电流不经过电容滤波,而直接进入IC,这种情况会发生吗,还是本身 ...

      确实有问题,降低滤波效果,要先到电容在到IC的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皮如果过大,是不是会把电容短路掉,从而电流不经过电容滤波,而直接进入IC,这种情况会发生吗,还 ...

我也有这个疑惑,看网上的AD教学在电源滤波电容的地方铺铜都是先经过电容然后再给板子供电,但是经过电容补就是多经过一个焊盘吗?跟铜没啥区别呀,而且电容不应该是滤电压的吗?为什么要考虑电流的事,按照原理图直接铺铜给板子供电应该也行呀,只要电容在一个地方给电源接在一起就行了,没必要非要经过

网友:
铜皮不是越大越好,满足要求就好,像图3类似走线的方式铺铜就好,让经过电容焊盘的铜皮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