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来投票!读datasheet的时候你是习惯直接在线看还是下载下来看?

楼主:
84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hello~小伙伴们我来啦~~来发起个投票,大家平常读datasheet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直接线上浏览呢,还是下载下来后再看??

或者是否还有其他情况,可以跟帖说一说呀~

单选投票 , 共有 3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9.09% (3)
63.64% (21)
27.27% (9)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本地看方便一些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一定要下载保存后看,且只看原版或原厂翻译版。简单了解在线看生产商介绍简页足够,器件手册则必须仔细阅读。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简单的可以看网站简介,要仔细研究还是要下载下来慢慢看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像一些被元件,在线看看封装,看看引脚排列。

对于MCU等芯片,多数是下载下来,平时打开着,编写到哪个功能,打个对应的章节。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功能简单的在线看看就够了,复杂的就必须要下载下来,因为经常还需要好几个文档一起比较着看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必须下载下来,要不一页一页的加载,心态容易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下载保存后看,且只看原版或原厂翻译版。简单了解在线看生产商介绍简页足够,器件手册则必须仔细阅读 ...

问题是纯原版不太好找,有的厂商数据手册保护的还挺严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纯原版不太好找,有的厂商数据手册保护的还挺严格

绝大多数情况下,原厂会公开提供器件手册,也有专门的器件手册网站,原版器件手册并不难找。至于某些器件手册受限,既然你是该器件的正式用户,那么通过企业渠道即可获得。小规模应用,不用那些受限器件就是,完全不会有什么重大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情况下,原厂会公开提供器件手册,也有专门的器件手册网站,原版器件手册并不难找。至于某些器件 ...

不过有的依然是加密的,不能复制,也不知道这样的厂商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有的依然是加密的,不能复制,也不知道这样的厂商怎么想的

不能复制并不影响阅读,只是pdf文件本身支持的功能而已。不能复制,只是给仿制厂商设置点麻烦而已,同时也可避免有人随意更改文档。管理正规的组织都有严格的文档作业规范,完全可以理解。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如果比较的短的,会在线看。有一些页数比较多,一时看不完,就会下载下来看。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下载是必须的,不过有时候用浏览器看

毕竟pdf打开太多文件有点问题,而火狐随随便便几百个标签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下下来看,有目录,有跳转,有查找等等。在线的大部分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公司内部datasheet太多啦,还是在线看比较快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下载下来后再看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看情况,正常都是线上先看,要是没有看到自己要的内容,会下载下来,本地的文档搜索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一般简单的在线看,然后再下载下来需要仔细了解,仓鼠党,东西都要存在自己电脑里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这个分情况,选型时,一堆一堆的肯定是在线看方便,懒得删除清场。选好了必须下载,因为我对网络一点信任都没,就像操蛋的STM432CubeMX他娘的,他全家都要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