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底噪特别大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qwqwqw2088   参与回复

做了一个强电的脉冲发生电路,底噪 特别大,根本没法用,有什么办法吗?有偿

网友A:
倒底你是想说示波器的噪声大,还是想说你的脉冲发生电路噪声大?

脉冲发生电路噪声大就没法用?你要用脉冲发生电路干什么?

网友A:
【做了一个强电的脉冲发生电路】

【强电】有多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强电的脉冲发生电路】 【强电】有多强?

我加了分辨率为3位,减小了最大存储深度,问题解决了,主要还是检测板和电流传感器会受到磁场的影响,从而产生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底你是想说示波器的噪声大,还是想说你的脉冲发生电路噪声大? 脉冲发生电路噪声大就没法用?你要用脉 ...

我加了分辨率为3位,减小了最大存储深度,问题解决了,主要还是检测板和电流传感器会受到磁场的影响,从而产生噪声

网友:
实在弄不清楼主到底在描述什么……

网友:
脉冲波形加上一堆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