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下来的pdf显示不全怎么办

楼主:
下载下来的pdf显示不全怎么办

网友:
【下载下来的pdf显示不全怎么办】

那是文件已经损坏。通常需要重新下载,或者换个地方(网站)重新下载。

网友:
是在哪里下载的文件呢?

网友:
一般是软件版本问题,或者字体问题。如果是文件本身又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换几个软件打开试试,看看是文件本省的问题,还是字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