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实现了远程开机,树莓派YYDS

楼主:
台式机不好搬来搬去,笔记本性能不够用。

后来一琢磨,树莓派连个GPIO接个继电器,然后连到主板上导通代替开关的功能不好吗?

说干就干,某宝直接几块钱买一个双路的光耦继电器。

双路是一个开机,一个重启。

软件配置:

1.内网穿透,基本上连个SSH就可以任意控制Pi

2.写个GPIO的脚本。

硬件配置,找到主板的开机键两个引脚。用继电器连起来,这边给信号,那边短路就开机了。

f55493bc8a3671d6bdc3f9ab36a994c1

网友: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网线实现远程开机?我记得好像向日葵就需要配置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网线实现远程开机?我记得好像向日葵就需要配置BIOS。

是的,得把BIOS里的网络唤醒打开,不用向日葵的话也可以,路由器里有DDNS也可以。

网友:
BIOS里面怎么处理呢?通信协议是啥,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得把BIOS里的网络唤醒打开,不用向日葵的话也可以,路由器里有DDNS也可以。

【把BIOS里的网络唤醒打开】之后,我用树莓派其实就可以实现远程开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里的网络唤醒打开】之后,我用树莓派其实就可以实现远程开机了吧。

不用树莓派,WEB页面就可以。

网友:
一般用下面这个地址做网络唤醒。

https://www.depicus.com/wake-on-lan/woli

MAC地址:
DDNS地址:(路由器设置的)
子网掩码:255.255.255.255(选择默认的就好,也可以与本机一致)
唤醒端口:xxxx(路由器做的唤醒端口)

最后点击 WAKE 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得把BIOS里的网络唤醒打开,不用向日葵的话也可以,路由器里有DDNS也可以。

【把BIOS里的网络唤醒打开】之后,我用树莓派其实就可以实现远程开机了吧。

网络唤醒不还是开着网络吗?

网友: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网线实现远程开机?我记得好像向日葵就需要配置BIOS。

那种休眠唤醒 网络唤醒都是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休眠唤醒 网络唤醒都是开机的

意思是电脑其实开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种休眠唤醒 网络唤醒都是开机的

意思是电脑其实开机的?

关机也可但是要开lan口监听固定ip 还要网卡支持~我老电脑支持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电脑其实开机的?  关机也可但是要开lan口监听固定ip 还要网卡支持~我老电脑支持啥啊

明白了,那确实不太好,还费电。

网友:
8266就可以了吧,用PI偏贵了点,直接使用机内3.3V或5V降3.3V电源

网友:
8266就可以了吧,用PI偏贵了点,直接使用机内3.3V或5V降3.3V电源

我pi搭着joplin 和pihole 拿来再用开机 不要太舒服诶~

网友:
买了一个树莓派4B 2G版的,可惜忙的要死,买回来就接灰了。而且后面还降价了一多半

网友:
esp8266连接wifi,10元搞定,树莓派????

网友:
引用 网友D:
8266就可以了吧,用PI偏贵了点,直接使用机内3.3V或5V降3.3V电源

8266可以 不过用esp32-c3 c2也贵不了多少。esp32-c3 可以用蓝牙配网

网友:
贵是贵不了很多钱,但是要贵了几倍多了好吧,另外蓝牙配网意义不大,并不是说esp32不好,跟树莓派一样性能浪费。8266足够用足够简单

网友:
贵是贵不了很多钱,但是要贵了几倍多了好吧,另外蓝牙配网意义不大,并不是说esp32不好,跟树莓派一样性能浪费。8266足够用足够简单

啊,我pi不是光用来开机。那就太奢侈了。我pi配置了一堆,内网穿透 joplin pihole。刚刚好用了gpio口口来开机。

网友:
用专门的eps8266做的网络继电器,好像就几块钱,这个树莓派有点奢侈了

网友:
用专门的eps8266做的网络继电器,好像就几块钱,这个树莓派有点奢侈了

嗷嗷 我不是专门用pi来开机。我是捎带脚用了gpio开个机,pi部署了小服务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嗷嗷 我不是专门用pi来开机。我是捎带脚用了gpio开个机,pi部署了小服务器的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