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32V103驱动TM1637四位数码管模块

楼主:
本人参考官方例程,用CH32V103驱动TM1637数码管成功,代码很简单,望各位大佬勿喷。
TM1637.h:

  • #ifndef __TM1637_H__
  • #define __TM1637_H__
  • #include "ch32v10x_conf.h"
  • #define TM1637_DIO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配置SDA接口高电平
  • #define TM1637_DIO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配置SDA接口低电平
  • #define TM1637_CLK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配置SCL接口高电平
  • #define TM1637_CLK_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配置SCL接口低电平
  • #define TM1637_SDA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读SDA口线状态
  • void TM1637_Init(void); //初始化TM1637引脚
  • void TM1637_start(void); // IIC开始
  • void TM1637_ack(void); // IIC应答
  • void TM1637_stop(void); // IIC停止
  • void TM1637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写数据函数
  • void TM1637_SetBRI(unsigned char i); // 设置亮度
  • void TM1637_display(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按顺序显示
  • #endif

TM1637.c:

  • #include "TM1637.h"
  • unsigned char tab[] =
  • {
  • 0x3F, /*0*/
  • 0x06, /*1*/
  • 0x5B, /*2*/
  • 0x4F, /*3*/
  • 0x66, /*4*/
  • 0x6D, /*5*/
  • 0x7D, /*6*/
  • 0x07, /*7*/
  • 0x7F, /*8*/
  • 0x6F, /*9*/
  • 0x77, /*10 A*/
  • 0x7C, /*11 b*/
  • 0x58, /*12 c*/
  • 0x5E, /*13 d*/
  • 0x79, /*14 E*/
  • 0x71, /*15 F*/
  • 0x76, /*16 H*/
  • 0x38, /*17 L*/
  • 0x54, /*18 n*/
  • 0x73, /*19 P*/
  • 0x3E, /*20 U*/
  • };
  • void TM1637_Init(void)//初始化TM1637引脚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使用PA1和PA2作为模拟IIC引脚,PA1对应SDA,PA2对应SC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IC_Idle_State();
  • }
  • void TM1637_start(void) // IIC开始
  • {
  • TM1637_CLK_H;
  • TM1637_DIO_H;
  • Delay_Us(2);
  • TM1637_DIO_L;
  • }
  • void TM1637_ack(void) // IIC应答
  • {
  • u8 i=0;
  • TM1637_CLK_L;
  • Delay_Us(5);
  • TM1637_CLK_H;
  • while (TM1637_SDA_READ() == 1 && (i < 250))
  • i++;
  • TM1637_CLK_H;
  • Delay_Us(2);
  • TM1637_CLK_L;
  • }
  • void TM1637_stop(void) // IIC停止
  • {
  • TM1637_CLK_L;
  • Delay_Us(2);
  • TM1637_DIO_L;
  • Delay_Us(2);
  • TM1637_CLK_H;
  • Delay_Us(2);
  • TM1637_DIO_H;
  • Delay_Us(2);
  • }
  • void TM1637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写数据函数
  • {
  • unsigned char i;
  • for (i = 0; i < 8; i++)
  • {
  • TM1637_CLK_L;
  • if (DATA & 0x01)
  • TM1637_DIO_H;
  • else
  • TM1637_DIO_L;
  • Delay_Us(2);
  • DATA = DATA >> 1;
  • TM1637_CLK_H;
  • Delay_Us(2);
  • }
  • // TM1637_ack();
  • }
  • void TM1637_display(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按顺序显示
  • {
  • TM1637_start();
  • TM1637_Write(0x40);
  • TM1637_ack();
  • TM1637_stop();
  • TM1637_start();
  • TM1637_Write(0xc0);
  • TM1637_ack();
  • TM1637_Write(tab[a]);
  • TM1637_ack();
  • TM1637_Write(tab[b]);
  • TM1637_ack();
  • TM1637_Write(tab[c]);
  • TM1637_ack();
  • TM1637_Write(tab[d]);
  • TM1637_ack();
  • TM1637_stop();
  • }
  • void TM1637_SetBRI(unsigned char i) // 设置亮度
  • {
  • TM1637_start();
  • TM1637_Write(0x87 + i);
  • TM1637_ack();
  • TM1637_stop();
  • }

网友A:
TM1637数码管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M1637数码管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编程用 TM1637 驱动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编程用 TM1637 驱动数码管

哦,应该是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