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IGBT作为控制单相交流电路的开发

楼主:
目前正在设计一个控制220V单相交流电路通断的电路,

1.我看IGBT是一个单向器件,能用来控制交流电路的通断嘛

2.有大佬帮忙提供一下设计思路嘛,求教

网友A:
仅通断控制,用双向可控硅即可,成本上便宜得多。

网友B:
【我看IGBT是一个单向器件,能用来控制交流电路的通断嘛】

用IGBT控制单相交流的通断,那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IGBT是一个单向器件,能用来控制交流电路的通断嘛】 用IGBT控制单相交流的通断,那是杀鸡用牛刀。 ...

主要想加快关断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仅通断控制,用双向可控硅即可,成本上便宜得多。

双向可控硅的速度不是特别快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双向可控硅的速度不是特别快吧

你想要多快?又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想加快关断的速度

【主要想加快关断的速度】

你想要多快?为什么要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多快?又是为什么?

当电路短路时,需要快速切断单相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想加快关断的速度】 你想要多快?为什么要这么快?

当电路短路时,需要快速切断单相电路。需要us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电路短路时,需要快速切断单相电路。需要us级

如果确实需要在us数量级时间内关断,那当然是要使用IGBT或者功率MOS管。

但是,如此快速地切断电流,那只有纯阻性负载才办得到。电路的负载若是含感性,电流切断时的感生电动势IGBT管就无法承受。在直流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各种吸收电路将电流切断时需要释放的能量吸收,但在交流情况下,只能使用压敏电阻来吸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电路短路时,需要快速切断单相电路。需要us级

如果你确实需要在us时间内切断电流,需要使用IGBT管,那么可以将IGBT置于整流桥的正负端,而将整流桥的两个交流端串入交流电路。这样,当IGBT导通时,整流桥的两个交流端是通路,而IGBT关断时,整流桥的两个交流端断路。但需要注意:整流桥的对角线上两个二极管都有压降,所以IGBT导通时整流桥的两个交流端之间的电压降除IGBT压降外,还有两个二极管压降,而这两个二极管压降可不小,导通时的功率损耗也不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电路短路时,需要快速切断单相电路

那应该用短路保护装置,都很成熟的。而IGBT本身根本应对不了负载短路,往往未关断就会烧毁,需要合适的电路支持。而且,负载往往并非纯阻性的,电压、电流存在相差,这会给纯电子电路式的短路保护装置带来艰巨的设计挑战,搞不好可靠性堪忧。即便设计到位,电路的整体成本也远高于采用成品短路保护装置。如空开、保险丝等。

合理的设计必须考察应用整体,不能仅就一个点钻牛角尖,那不是合格工程师该有的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电路短路时,需要快速切断单相电路。需要us级

【当电路短路时,需要快速切断单相电路。需要us级】

电力工业早就有有单相电路短路时的切断方法。单相电路的功率是比较小的(电气化铁路除外),通常不需要us时间内关断,因为变压器等设备完全可以承受短路时的过电流达几个交流周期。最早使用的方法是保险丝,现在通常用空气开关。

网友D:
1.我看IGBT是一个单向器件,能用来控制交流电路的通断嘛-----可以

2.有大佬帮忙提供一下设计思路嘛,求教-----交流电经过整流桥后变成直流脉动电流,然后用IGBT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需要在us数量级时间内关断,那当然是要使用IGBT或者功率MOS管。 但是,如此快速地切断电流, ...

方案初步是使用IGBT,另外,单相电路考虑到容性负载或者感性负载,在关断地瞬间需要有器件吸收或者大地吸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实需要在us时间内切断电流,需要使用IGBT管,那么可以将IGBT置于整流桥的正负端,而将整流桥的两 ...

如果使用桥式整流的话,出来的是半波信号,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用短路保护装置,都很成熟的。而IGBT本身根本应对不了负载短路,往往未关断就会烧毁,需要合适的电 ...

多谢大佬指点,我会去评估设计的可行性以及方案的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我看IGBT是一个单向器件,能用来控制交流电路的通断嘛-----可以 2.有大佬帮忙提供一下设计思路嘛,求 ...

出来的是半波信号,不能给用户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案初步是使用IGBT,另外,单相电路考虑到容性负载或者感性负载,在关断地瞬间需要有器件吸收或者大地吸 ...

容性负载在开关器件关断时不会产生问题,而是在开关器件开通时会产生很大电流造成问题。感性负载才会在开关器件关断时产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桥式整流的话,出来的是半波信号,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使用桥式整流的话,出来的是半波信号,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好好想想,桥式整流出来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