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MOSFET高端驱动,如何保持一直开启状态呢?

楼主:
在输入信号,为PWM的情况下,N-MOS高端驱动,可以通过加自举,电容抬高栅极电压从而开启N-MOS。
假设我需要一直开启N-MOS,而负载端接在S端的情况,除了用对G施加一个高于S端的电压以外(就直接施加一个电压),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要一直保持开启,为什么还要用MOS呢?设计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假设我需要一直开启N-MOS,而负载端接在S端的情况,除了用对G施加一个高于S端的电压以外(就直接施加一个电压),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设我需要一直开启N-MOS,而负载端接在S端的情况,除了用对G施加一个高于S端的电压以外(就直接施加一个 ...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除了自举电容,这种方波开启的电路,有没有其他办法,能持续保持开断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一直保持开启,为什么还要用MOS呢?设计目的是什么?

开启后,保持一段时间开启,需要有开断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除了自举电容,这种方波开启的电路,有没有其他办法,能持续保持开断的方法 ...

【我的意思是除了自举电容,这种方波开启的电路,有没有其他办法,能持续保持开断的方法】

只能另加一个【浮动】的辅助电源来【对G施加一个高于S端的电压】。

网友:
凌特有那种做预稳压模块的芯片,集成了电荷泵的高边驱动,保持上管常开。

网友:
要是需要一直开启的电路,为什么不考虑换成PMOS呢?

网友:
没看懂你这个需求是在做什么?一致开启还要他干什么。换成PMOS,XINHAO TONGUO 体二极管,相当于一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