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下图的电路,L7805(U1)输入不加电压,输出Vout加5v的电压,L7805会不会炸,请圈里的大佬们指点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L7805(U1)输入不加电压,输出Vout加5v的电压,L7805会不会炸】

不会。

但万万不可推及7809/7812等三端稳压芯片。

网友B:
不会,甚至都不会损坏。

网友:
很多芯片炸了是因为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7805(U1)输入不加电压,输出Vout加5v的电压,L7805会不会炸】 不会。 但万万不可推及7809/7812等 ...

这是为什么啊,是和它们里边的内部结构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甚至都不会损坏。

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为什么啊,是和它们里边的内部结构有关系?

【这是为什么啊,是和它们里边的内部结构有关系?】

78XX系列三端稳压芯片,内部主要靠一个功率三极管降压来稳定输出电压,该功率三极管为发射极输出,即三极管发射极为输出端,各电压等级均如此。该功率三极管发射结反向耐压大约6~7V,所以7805输入不加电压,输出加5V电压,该功率三极管发射结不会被击穿。但输入电压为零而输出端加电压到6~7V以上,则该三端稳压芯片就可能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啊,是和它们里边的内部结构有关系?】 78XX系列三端稳压芯片,内部主要靠一个功率三极管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