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示波器中的图片背景颜色由黑色变为论文允许的白色

楼主:
楼主最近在做强电实验,使用的示波器,其背景颜色如图一,是完全不符合论文要求的,符合要求的图片格式如图二所示,应该为白色该如何调至图二的背景颜色呢?

我是做的实际上电实验,而不是simulink仿真

网友:
去看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不支持的话,只能用图像处理软件转换背景了。

网友:
setting里面有设置 好像有个在保存截图时的省墨模式。我一般都是保存csv,出来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ting里面有设置 好像有个在保存截图时的省墨模式。我一般都是保存csv,出来自己画~

我是做实际的上电实验,而不是simulink仿真,所以没有setting

网友:
word中,在插入图片后,我记得有设置透明色的选项。你选取背景,看看能否设置为透明的。

如果效果不好,只能使用绘图软件清除背景了

网友:
setting里面有设置 好像有个在保存截图时的省墨模式。我一般都是保存csv,出来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ting里面有设置 好像有个在保存截图时的省墨模式。我一般都是保存csv,出来自己画~???

谢谢你,我研究了一下示波器,get到了

网友:
setting里面有设置 好像有个在保存截图时的省墨模式。我一般都是保存csv,出来自己画~???

这句话我说滴?坛子窜台了?

网友:
图像显示界面里的设置修改了有用吗,但是改了会影响一些数值准确度吧

网友:
图像显示界面里的设置修改了有用吗,但是改了会影响一些数值准确度吧

不会,显示是前端~是看起来的,数值是采样,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