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 门,既能做输入也能做输出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
以下是芯片的故障反馈 FAUTL引脚,这是芯片内部,他是一个OD门,内部存在一个弱上拉,FAULT  引脚既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

FAULT脚作为输出:

当芯片检测到故障时,内部MOS导通,有个750μA的电流,该电流是从上拉源通过MOS管最后流到GND,是这个意思吗?

当芯片没有检测到故障时,内部的MOS不导通,从下表中可知弱上拉电流为8μA,这个8μA的电流是流经MOS管的漏电流吗? 是这样的吗?

然后手册中说FAULT实际的电压取决于外部电路,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然后FAUTL引脚由可以做输入:既检测到FAULT引脚的电压低于0.7V时,将会关断所有并联的芯片,超过2V时,将会开启所有芯片通道,那这个时候电流又是怎么流的呢?

比如下图中,上面的芯片检测到故障,MOS管导通之后,下面的芯片会有灌电流吗?这块搞不明白了

网友A:
OD门+上拉电阻整个组合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吧,就是个多输入与门,全部输出1时OD门输出高阻,总线被上拉到1,任何一个OD门输出0时,整个总线就是0。这是输出

输入的话,如果某个片子本身输出fault了,那他自己知道自己输出低,这个情况无所谓,如果某个片子自身没fault,OD输出高阻,本身总线应该被上拉到1,但是片子检测到总线为低,那肯定总线上某个片子fault的OD输出0了,那这个片子跟着大家一起停机就行了。

至于那两个电流,可能是以为片子内部的上拉是个弱电流源,fault引脚float时为自己提供一个高电平。

每个OD门内部上拉提供8uA电流,如果OD们输出低电平,MOS导通后提供750uA下拉电流,这两个参数应该是给你设计外部上下拉时做参考的

网友:
你好像学过51单片机,问过51单片机汇编程序的问题。

51单片机的P1口、P2口和P3口,就是弱上拉的OD门,既可作为输出,又可作为输入使用。

网友B:
OD结构本身是输出电路,要作为双向输入输出端口,OD本身是不行的,但可以和输入电路并联,在OD驱动无效时即可正常作为输入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D结构本身是输出电路,要作为双向输入输出端口,OD本身是不行的,但可以和输入电路并联,在OD驱动无效时即 ...

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弱上拉电流是啥意思,是流到哪里的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OD门+上拉电阻整个组合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吧,就是个多输入与门,全部输出1时OD门输出高阻,总线被上拉到1, ...

上拉的时候不是只有电压吗,为啥会有电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弱上拉电流是啥意思,是流到哪里的电流呢

【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弱上拉电流是啥意思,是流到哪里的电流呢】

在OD门的MOS管关断时,是芯片电源正端经上拉电阻再经引脚(至于该引脚是输出端还是输入端要看你想让该引脚作什么用)再经负载(引脚作为输出端)或者信号源(引脚作为输入端)到地(电源负端)。

在OD门的MOS管导通时,当然是芯片电源正端经上拉电阻再经MOS管到地(电源负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太阳yy 发表于 2023-5-11 22:05 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弱上拉电流是啥意思,是流到哪里的电流呢 【有点 ...

芯片手册里还有一句话,说是可以用外部强上拉,覆盖芯片内部的弱下拉,这是啥意思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弱上拉电流是啥意思,是流到哪里的电流呢】 在OD门的MOS管关断时,是芯片电源正 ...

您说的那个信号源指的是啥呀 您能简单给画个图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弱上拉电流是啥意思,是流到哪里的电流呢】 在OD门的MOS管关断时,是芯片电源正 ...

实在不理解他这个芯片里面的弱上拉电流是怎么流动的,下拉 我明白是mos管导通的时候 流经到地的电流,那上拉的电流怎么流啊,上来就是直接接电源上不是吗,直接接电源上的话,没有回路呀  只有一个电压啊  怎么会有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手册里还有一句话,说是可以用外部强上拉,覆盖芯片内部的弱下拉,这是啥意思老师

【芯片手册里还有一句话,说是可以用外部强上拉,覆盖芯片内部的弱下拉,这是啥意思】

不知道这话啥意思。也许芯片手册的编写者写错了,也说不定。估计你看的是中文手册。

外部加较强上拉是有的,只需要在芯片外部加一个电阻,一端接电源正,一端接引脚。这实际上是在芯片内部上拉电阻两端再并联一个电阻,减小了内部上拉电阻的数值、但【覆盖芯片内部的弱下拉】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那个信号源指的是啥呀 您能简单给画个图吗= =

【您说的那个信号源指的是啥呀】

该芯片引脚作为输入端使用,当然需要一个信号源提供信号(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给该引脚。这就是我说的【信号源】。它可能是其它芯片的输出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理解他这个芯片里面的弱上拉电流是怎么流动的,下拉 我明白是mos管导通的时候 流经到地 ...

芯片内部的上拉提供者,可以是一个电阻,但实际上往往是个较复杂的电路,通常是个由几个管子构成的恒流电路。这是因为在芯片制造工艺中,电阻要占用比管子更大(可能大好几倍)的面积,所以用几个管子构成恒流电路来代替电阻,从占用面积来说是合算的。所谓【FAULT internal pullup current】就是这个恒流电路在引脚短路到地时的输出电流。如果引脚作为芯片的输入端且悬空,该恒流电路当然没有输出电流。但当该引脚作为输入端且有外部信号输入到该引脚,则外部输入低电平时,该恒流电路将输出电流(大小就是手册中标注的值)经引脚和信号源到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芯片内部的上拉提供者,可以是一个电阻,但实际上往往是个较复杂的电路,通常是个由几个管子构成的恒流电 ...

老师,我说下这个芯片的fault引脚,该引脚既可以作为输入,又可以作为输出,当该引脚作为输出时,到芯片检测到故障,它将通过750微安的拉低该引脚,当设备故障恢复时,它将通过8微安的电流上拉该引脚,然后他说实际的输出电压由外部电路决定,我不太理解最后一句,实际的输出电压怎么由外部电路决定的呢,确实在下面的说明书中,作为输出时确实加了外部上拉下拉来得出0.7以及2v的低电平高电平输出电压,输出低电平时,用了500微安的外部上拉,输出高电平时,用了外部1微安的外部下拉,为啥要加这个测试条件呢,这个条件外部电路是怎么配置的啊,没搞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说下这个芯片的fault引脚,该引脚既可以作为输入,又可以作为输出,当该引脚作为输出时,到芯片 ...

OD门作为输出,通常不必加外部上拉也不必加外部下拉,只要负载输入电阻足够大,就可以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除非负载输入电阻不够大,那才需要在外部加上拉,如14楼第二幅图片所示,在引脚与电源正之间加一个10千欧电阻。该电阻在引脚对地短路时提供的上拉电流确实是 5/10=0.5(mA)。至于【输出高电平时,用了外部1微安的外部下拉】,图中未示出,我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D门作为输出,通常不必加外部上拉也不必加外部下拉,只要负载输入电阻足够大,就可以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 ...

内部电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理解为什么下拉电流要比上拉要大呢,上拉电流是5微安,那如果mos管导通之后,按理说电流应该比5微安更小才对呀,为什么成了500微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电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理解为什么下拉电流要比上拉要大呢,上拉电流是5微安,那如果mos管导通之 ...

【上拉电流是5微安,那如果mos管导通之后,按理说电流应该比5微安更小才对呀,为什么成了500微安呢】

MOS管导通,可以看成一条导线,将MOS管漏极与源极联接在一起。

MOS管未导通时,可以看成开路。此时0.5mA电流源没有作用(无电流),引脚对外可以输出5uA电流(流出),所以上拉电流为5uA。

MOS管导通后,引脚对外可以吸收0.5mA电流(流入),此时下拉电流为0.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