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开机瞬间会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 怎么解决?

楼主:
升压电路开机瞬间会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怎么解决?

网友:
【升压电路开机瞬间会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怎么解决?】

把C50C52拿掉(开路)试试,看保护电路还动作否。

网友:
升压电路开机瞬间会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 怎么解决?可以在Q1的e和b极之间并联一个电容使Q1导通迟后一点,到C极接的电容充电到70%后,Q1完全导通就可以解决开机瞬间保护的问题。

网友A:
2种可能,1是电感选择的不对造成启动电流过大,2是电池的选择不对,对应的电池保护板短路保护电流小,SX1308已经内置了4A电流的软启动,所以你的电池保护板输出保护电流应该大于4A。

网友B:
后边的负载时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瞬间电流吗?在升压前加一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升压电路开机瞬间会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 怎么解决?可以在Q1的e和b极之间并联一个电容使Q1导通迟后一点, ...

在Q1的e和b极之间并联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多少容量合适,试了并联一个0.1uF的好像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种可能,1是电感选择的不对造成启动电流过大,2是电池的选择不对,对应的电池保护板短路保护电流小,SX130 ...

如果再升压电路增加软启动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边的负载时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瞬间电流吗?在升压前加一个大电容试试

升压前加个电容是软启动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再升压电路增加软启动怎么弄

SX1308已经内置了4A电流的软启动你还加什么啊?,你要自己增加? ,这个芯片自己是无法增加软启动功能的。

网友A:
你可以增加C48的容量到2200uF以上来减小升压电路启动对电池的冲击电流。

网友E:
适当减少一些周边元件来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Q1的e和b极之间并联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多少容量合适,试了并联一个0.1uF的好像不行

以电阻R13=10K,电流0.5mA给电容充电,电容大小按恒流充放电的常用公式:⊿Vc=I*⊿t/C计算,先确延时时间,电容大小也就确定了。或按RC电路充电公式Vc=E(1-e(-t/R*C))。确认电容大小。另外在Q1的E,C极之间连接电阻10到20欧姆,在Q1延时导通时,预先给电容充电,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电阻R13=10K,电流0.5mA给电容充电,电容大小按恒流充放电的常用公式:⊿Vc=I*⊿t/C计算,先确延时时 ...

好吧,按照你说的按RC电路充电公式Vc=E(1-e(-t/R*C))。确认电容大小

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适当减少一些周边元件来测试

适当减小具体是哪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增加C48的容量到2200uF以上来减小升压电路启动对电池的冲击电流。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