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WB031_STB开发板评测】 GPIO翻转性能测试

楼主:
N32WB03x的GPIO翻转性能测试

前言

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GPIO来模拟一些外设,虽然这会占用较多的MCU。为了弄清mcu的GPIO翻转速度上限,还是有必要测试一下的。

官方GPIO翻转工程

在这个目录下,有官方的GPIO翻转最高速度的工程

N32WB03x_V1.3.0\5-Software Development Kit\N32WB03x_SDK_V1.3\projects\n32wb03x_EVAL\peripheral\GPIO\IOToggle_MaxFrequency

用keil打开这个工程,可以看到main.c程序

int main(void)
{
    /* -1- Enable GPIOx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GPIOx_CLK, ENABLE);

    /* -2- Configure GPIOx_PIN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Peripheral(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3- Toggle GPIOx_PIN in a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
}

然后编译烧录后,使用示波器测试,翻转速度在8Mhz左右。为了进一步测试上限,尝试将函数放到RAM里执行。

MCU的程序在Flash里和RAM里有什么区别?

由于MCU的资源都比较小,常见产品的Flash也是支持XIP的,也就是MCU可以直接在Flash里取指令并直接执行。所以并不像PC那样,必须将程序加载到RAM里才可以运行。同时因为很多MCU的速度远高于Flash的速度,为了提高执行效率,工程师们一般使用三种办法(如果有其他的办法,麻烦大家帮忙补充一下)。

  1. 增加ICache,在核心与Flash之间增加指令缓冲,加快执行速度。
  2. 使用部分SRAM作为零缓冲区,在mcu启动时自动将Flash的大部分加载到零缓冲区(缓冲区和Flash的数据同步由硬件自行完成,无需用户干预)。
  3. 将一部分函数在mcu启动时从Flash加载到RAM里,在RAM里执行这些函数。

如何在keil中指定部分函数加载到RAM里

  1. 点击 Options for Target..图标,然后在弹出的选项卡里选择Linker选项卡
  2. 取消勾选左上角的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然后点击下边sct文件旁边的edit按钮(见图片), 然后点击OK关闭选项卡
  3. 修改.sct文件,自定义一个section(这里我们使用RAMCODE),放在RW_IRAM1段
  4. 将#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RAMCODE"放在main函数前,#pragma arm section放在main函数后。

.sct的最终内容如下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1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1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C000  {  ; RW data
   *.o(RAMCODE)
   .ANY (+RW +ZI)
  }
}

main函数修改后最终内容如下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RAMCODE"
int main(void)
{
    /* -1- Enable GPIOx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GPIOx_CLK, ENABLE);

    /* -2- Configure GPIOx_PIN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Peripheral(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3- Toggle GPIOx_PIN in an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GPIOA->POD = 1;
        GPIOA->POD = 0;
    }
}
#pragma arm section

编译烧录后,可以看到速度增加到9.25MHz,应该就是这个MCU的GPIO极限翻转速度了,详见截图。

网友A:
放内存,放flash,还不如直接汇编来得实在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内存,放flash,还不如直接汇编来得实在一些吧。

大佬可以试试汇编的GPIO速度是多少,菜鸡不会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