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U575ZI-Q板子STLINK的问题

楼主:
板子上的STLINK不能用。

我自己买的STLINK插上去显示这样:

而板子自带的STLINK插上去显示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一个识别成通用串行总线设备

一个识别成端口

我也期待下坛友的解答,盲猜烧的固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识别成通用串行总线设备 一个识别成端口   我也期待下坛友的解答,盲猜烧的固件不一样? ...

谢谢!板子上自带的仿真器固件可以刷固件吗?怎么刷?

网友:
确保正确安装STLINK驱动程序

网友B:
NUCLEO板载的stlink都这样,虚拟一个vpc和mcu连接好了。

你咋知道不能用的?

网友:
是很正常啊。都看到虚拟串口和st-link debug了 不就好了吗?

你自己买的STLINK插没带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NUCLEO板载的stlink都这样,虚拟一个vpc和mcu连接好了。 你咋知道不能用的?

没法下载程序,更重要的是工程里就没有STLINK选项

网友A:
还没解决吗?

突然想到一个网友,试试他能解答吧@le062

网友C:
右击设备,卸载驱动(勾选删除),再从官网下载最新驱动安装

若依然不解决问题,找一台干净的系统,从头确认ST的官方st-link的可用性,再行处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吗? 突然想到一个网友,试试他能解答吧@le06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击设备,卸载驱动(勾选删除),再从官网下载最新驱动安装   若依然不解决问题,找一台干净的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击设备,卸载驱动(勾选删除),再从官网下载最新驱动安装   若依然不解决问题,找一台干净的 ...

可能STLINK坏了。

网友:
不是一个版本的吧

网友D:
而且USB设备不一定里边叫什么名字

网友:
可能MDK版本低  试试cubeprogrammer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而且USB设备不一定里边叫什么名字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不能用

网友:
如果stlink确定没坏,那就是识别错了

解决方法无非是重装驱动、重装ide、重装系统……

网友:
下载个“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检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不能用

更新驱动吧,我也得了一块新的ST板子,看看这个V3能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更新驱动吧,我也得了一块新的ST板子,看看这个V3能不能用

更新了,可以烧写程序,不过得用STM32Cube programe。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下载的固件包里,那里面的少些方式居然没STLINK。

我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也没有,真是不可思议。

我总感觉那个stlink是不是有点小问题。

网友F:
板子带的试试烧成jlink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板子带的试试烧成jlink

谢谢!怎么操作?

网友G:
看看板上的跳线跳对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板上的跳线跳对了没有。

我看了图,好像一个跳线不一样。

可是跳上线,电源灯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新了,可以烧写程序,不过得用STM32Cube programe。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下载的固件包里,那里面的 ...

STM32Cube programer能烧那就算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怎么操作?

segger站上有说明,你找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egger站上有说明,你找一下。

老哥,你让我找什么呀?STLINK的驱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让我找什么呀?STLINK的驱动吗?

segger站上有st板子烧成jlink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segger站上有st板子烧成jlink的东西

奥。谢谢。都是英文,我不一定看得懂。

还有一个问题,JLINK管脚多呀。不太明白

网友:
成这样了,没刷成JLINK,STLINK也用不成了。

网友:
jlink 你要装jlink那个驱动软件

网友:
我弄错了,把另一块板子刷成了JLINK。

可是这块U575还是提示那个错误。

看样是刷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