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Tap ii怎么去掉波形

楼主:
先上图:

我用SignalTap II仿真,然后我想改某个信号的触发边沿。

我是波形挡着,我不知道怎么去掉波形。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窗口顶部的 "Waveform" 按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Waveform Options”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窗口顶部的 "Waveform" 按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Waveform Options”有用吗?

知道了。底下有两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