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的流向有问题吗

楼主:
没问题的话,开关管导通时,同名端是正还是负?

网友:
忽然这样一句话

好像是说的开关电源的某个拓扑么

应该把问题的有缘说明白

无论正激变换或反激变换拓扑,开关管导通时,同名端是正还是负,都是相对于非同名端来说

网友:
在导通状态下,同名端的电位相同。

网友:
【电流的流向有问题吗】

从图中箭头方向看,没有问题。

网友A:
【开关管导通时,同名端是正还是负?】

开关管导通时,加点的那端相对于未加点那端为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导通时,同名端是正还是负?】 开关管导通时,加点的那端相对于未加点那端为正。

老师,第一个线圈的同名端是否标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第一个线圈的同名端是否标错了?

【第一个线圈的同名端是否标错了?】

【第一个】是哪一个?图中各元器件多有标号,绕组也有标号,说标号不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线圈的同名端是否标错了?】 【第一个】是哪一个?图中各元器件多有标号,绕组也有标号,说标 ...

老师,Nr是否标错了同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Nr是否标错了同名端?

【Nr是否标错了同名端?】

没有标错。

网友B:
开关关断时,一次测Np的极性下正上负吗,Nr的极性是否也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关断时,一次测Np的极性下正上负吗,Nr的极性是否也如此?

【开关关断时,一次测Np的极性下正上负吗,Nr的极性是否也如此?】

开关关断时,Np的极性是下正上负,但Nr的极性是下负上正。这一点从同名端的标注中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B:
关断时,Nr的极性是上正下负,Nr上的电流为啥可以从低电势流向高电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断时,Nr的极性是上正下负,Nr上的电流为啥可以从低电势流向高电势?

开关关断时,Nr的极性是上正下负。没有错。

此时Nr对二极管(未注明标号)和Vi是个电源,其能量来源是开关导通期间变压器铁芯中存储的磁能。Nr两端的电压比Vi要高(注意:Nr是个电源,两端电压上正下负),所以其中电流方向如首帖图中右边所示,是从Nr上端(不加点)经Vi再经二极管到Nr下端。二极管此时处于正向导通。

网友:
首帖电路是正激变换器很常见的释放变压器铁芯储能的作法。

Np和Nr实际上是双线并绕的两个绕组(线径不同,Np线粗而Nr线细),双线并绕可以最大限度地耦合,几乎没有漏感。

网友:
当功率开关管导通时,次级绕组Ns两端电压如首帖图中所示,二极管D1导通,电感L中电流增加,输出端电容充电(同时供电给负载)。Ns中电流产生的磁通会抵消部分Np中电流产生的磁通。

当功率开关管关断时,Ns绕组由于D1反向而没有电流,电感L中电流下降,此时电感L中电流靠D2维持流动,输出端电容放电(同时供电给负载)。但此时变压器铁芯中已有的磁场能量无处释放。这就需要靠Nr绕组了。此时Nr绕组中电流如首帖右边所示,Nr绕组作为电源,对Vi充电(铁芯中磁能转换成电能返回到Vi)。所以,功率开关管在这种电路中占空比不能超过50%,超过了,Nr就不能在功率开关管关断期间把变压器铁芯中储存磁能完全释放返回Vi,这将使铁芯中磁通不断增加,终将进入磁饱和。

网友:
首帖电路有个缺点:Np和Nr两个绕组是双线并绕,分布电容很大。但两个绕组交流并不是等电位。开关管导通时Np有点的一端为电源正,Nr有点的一端是电源电压的二倍。开关管关断时Np有点的一端仍是电源正,Nr有点的一端是地电位(电源负)。这样,两个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将流过很大的电流。

将二极管移动到Nr上方(Nr有点的那端接地)即可避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