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阿尔法 IMX6ULL Linux开发板】第3篇 硬件准备工作

楼主:
第三篇 硬件准备工作

一 开发板上电测试

接上USB TYPEC线,接到USB TTL接口,查看串口的讯息,如果工作正常,串口可以收到很多数据帧

二 启动方式

和STM32一样,NXP的芯片也有启动方式的配置

01串行下载应该类似于ISP吧

我们主要用到的是10,在此模式下,芯片会执
行内部的 boot ROM 代码,这段 boot ROM 代码会进行硬件初始化(一部分外设),然后从 boot 设备(就是存放代码的设备、比如 SD/EMMC、 NAND)中将代码拷贝出来复制到指定的 RAM 中,一般是 DDR

三  SD卡准备

开始以为准备一张SD卡,然后将固件直接复制到SD卡,然后SD卡插到开发板上就能直接运行了呢。为啥要多此一举imxdownload下载呢,直接复制进去不行吗?

后来想想直接复制进去肯定不行的,好歹需要指定地址的,比如STM32烧写bin文件需要指定烧录地址,是0x0800 0000还是IAP的0x0800X000等等,不然芯片怎么知道从哪里开始运行。

IMX6U 不能直接烧写编译生成的.bin 文件,我们需要在.bin 文件前面添加一些头信息构成满足 I.MX6U 需求的最终可烧写文件, I.MX6U 的最终可烧写文件包含了Image vector table、设置配置信息、启动数据等:

SD卡硬件准备步骤

1格式化SD卡

2未插入SD卡前确认下ubuntu中的设备,以防插入SD卡中分不清设备

3插入SD卡确认

插上U盘后 多了sdb和sdb1

点击右下角退出主机

查看设备 sdb和sdb1消失

四 下载

进入到工程的目录下,选择led工程目录

1将 imxdownload 拷贝到工程根目录下,这个教程里已经帮忙放进来了

2修改imxdownload的权限 chmod 777 imxdownload

3 编译工程产生可执行文件 make

4 向SD卡烧写bin文件

标准指令  ./imxdownload <.bin file> <SD Card>

测试指令  ./imxdownload led.bin  /dev/sdb

试了好几次都不行,重新上电再试了可以了。

这玩意没法看SD卡里到底有没有成功。

五 测试运行

确认拨码开关拨到SD卡的选择开关

断电,将SD卡插入卡槽

上电,LED开始闪烁

硬件准备完毕,下一篇准备自己编程裸机测试

网友A:
为了将固件直接复制到SD卡,是需要多备一个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将固件直接复制到SD卡,是需要多备一个SD卡,,,

是的 这个选择的是SD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