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的电路,是对霍尔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做调理的电路,输入的信号是pwm波。

1.图中的电路是一个滞回比较器吗?因为看到有正反馈的存在。

2.输入信号无论高低电平,岂不是都会被R1上拉到Vcc1?

网友:
1差不多对了,2就说的不对。R1、R2连接点对地电压取决于HALL-IN的情况,假设为理想电压源,则完全取决于HALL-IN,有相当大的内阻时,是考虑R1、内阻、(R3、R4、R5),对于不同的三个电源HALL-IN、VCC1、VCC2(此处看比较器输出状态,可以是VL,也可以是开路)的分压

网友A:
【2.输入信号无论高低电平,岂不是都会被R1上拉到Vcc1?】

只要HALL_in信号驱动能力够强,就可以将该点下拉到你需要的电平。

网友A:
【1.图中的电路是一个滞回比较器吗?因为看到有正反馈的存在。】

是。

但因C1和C2的存在,正反馈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位滞后。

网友:
现在的霍尔传感器均为集成式的,内部带有推挽或OC/OD输出结构。只要R1不是特别小,其输出能力足以保证不会出现楼主所言的“被R1上拉到Vcc1”。

网友:
R1取值的下限,可以根据霍尔传感器的器件手册中所载参数计算得到。一般R1取值远比下限高。

网友:
在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将其拉低到地,从而区分高低电平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输入信号无论高低电平,岂不是都会被R1上拉到Vcc1?】 只要HALL_in信号驱动能力够强,就可以将该点 ...

"只要HALL_in信号驱动能力够强,就可以将该点下拉到你需要的电平。"

此处所说的驱动能力强指的什么意思?而且将该点(R1下端)可以下拉,也是需要C1配合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图中的电路是一个滞回比较器吗?因为看到有正反馈的存在。】 是。 但因C1和C2的存在,正反馈具有 ...

如果正反馈相位滞后了,表现在于滞回比较器的灵敏度下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反馈相位滞后了,表现在于滞回比较器的灵敏度下降吗?

【如果正反馈相位滞后了,表现在于滞回比较器的灵敏度下降吗?】

表现为HALL_in处信号电压已经上升(超过Vref),但比较器的输出却尚未上升,即输出信号相对于输入滞后(稍有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HALL_in信号驱动能力够强,就可以将该点下拉到你需要的电平。" 此处所说的驱动能力强指的什 ...

【此处所说的驱动能力强指的什么意思?】

驱动能力强,指的是信号源可以输出足够大的电流,也就是说,其内阻比较小,远小于R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HALL_in信号驱动能力够强,就可以将该点下拉到你需要的电平。" 此处所说的驱动能力强指的什 ...

【而且将该点(R1下端)可以下拉,也是需要C1配合的吧?】

输入信号源内阻足够小,就可以让C1迅速放电,内阻不够小,C1放电比较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