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同一个程序,烧录到AT89S52和 STC89C58RD+后 程序运行的效果不一样

楼主:
邀请:@damiaa   @huo_hu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问,为什么同一个程序,烧录到AT89S52和 STC89C58RD+后 程序运行的效果不一样

AT89S52 后 液晶屏显示  1212   而 STC89C58RD+ 显示  1200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AT89S52是慢速 STC89C58RD+是快速 ,也就是说把STC的程序放慢点会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89S52是慢速 STC89C58RD+是快速 ,也就是说把STC的程序放慢点会好用的

请问这两个都是内部自带时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两个都是内部自带时钟吗?

我记得好像后缀有RC的会自带内部晶振,不过建议还是弄个外部晶振。

网友:
要不比较一下规格书和数据手册,再找找其他可能存在的差异

网友:
烧录到AT89S52和 STC89C58RD+后 程序运行的效果不一样,很正常啊,就不是一家的东西

网友:
程序要对应自己的型号分别编译。编译后的结果(hex或什么)烧录到对应的单片机。

还有AT89S52 后 液晶屏显示  1212   而 STC89C58RD+ 显示  1200  ,要从显示程序先找。

看显示程序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就给2个  db 12 db 12放这里大家是不好猜测原因的。

网友:
字符显示逻辑不同,1212读了两遍,1200是补的零吧。或者传到对应地址的传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