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的SD24_A数据采样问题,请教各位了.

楼主:
程序代码如下:

// SD24初始化
void ADC_SD24_Intil(void)
{
  unsigned int i;
  //  内部通道0  单通道单词转换  中断模式
  SD24CTL    |= SD24REFON + SD24SSEL0;         // 1.2V ref, SMCLK
  SD24CCTL0  |= SD24SNGL+SD24UNI+SD24IE;       // Single convp ,enable interrupt 单通道单次转换 单极性 偏移二进制
                                                                                             // 过采样率默认值 256
  SD24INCTL0 |= SD24INTDLY0;                  // Interrupt on 3rd sample  增益为1  默认通道为0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
// 定时器控制SD24采样启动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Tn=0;
  Tn++;
  if(!(Tn%200)) SD24CCTL0 |= SD24SC;
}

#pragma vector=SD2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24AISR(void)
{
  switch (SD24IV)
  {
      case 2:                                   // SD24MEM Overflow
        break;
      case 4:
        adcresult_mid[0]  = SD24MEM0;               //  读取数据
        adcresult_mid[1]  = SD24MEM0;               //  读取数据
        adc_over_flag  =1;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8:
        break;
      default:
        break;
  }
}

信号由A0.0+   ,  A0.0-   输入,其中A0.0+接模拟信号,A0.0- 接1.25V参考。

测试时,A0.0+上的电压大约0.414V, 结果发现,单极性采样的数据,要么是全0, 要么是全FF,  是怎么回事,,改为双极性采样时也是一样的结果,请指点一下,是什么地方有设置错误吗?

弄了几天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程序你先按照TI的例程来试验,要是还是不对的话就是你硬件的问题了。

你去TI官网下例程没????

网友B:
为什么会单极性采样的数据,要么是全0, 要么是全FF

应该查一下D24_A数据连线有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调整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你先按照TI的例程来试验,要是还是不对的话就是你硬件的问题了。 你去TI官网下例程没????

代码就是参考TI的例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单极性采样的数据,要么是全0, 要么是全FF 应该查一下D24_A数据连线有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调整 ...

采集内部的温度或电压则不是全0或全FF,电路是另一个同事设计的,A0.0+接的是实际信号,A0.0-接的是1.25电压。

有时候我测试到A0.0+端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3.28V了,有时为。我接入一个0.5v以下的电压时采集到的数据是全0.单极性、双极性输入都试了一样的

搞得有点懵了

网友C:
电路没搭建对?后者你找个往里面写数据然后读数据的例程,先把硬件问题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搭建对?后者你找个往里面写数据然后读数据的例程,先把硬件问题屏蔽掉

问题找到了,是外部运放电路有问题,原工程师把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弄错了,导致信号饱和之类的错误,改了后信号就正常了,数据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