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w加热棒, 220v供电,如何实现加热棒300-1kw可调。

楼主:
1)目前有一个1kw的加热棒,需要可调功率300w-1000w,步进50w。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2)目前想用晶闸管PWM调制,用占空比实现,频率需要达到1khz以上,怕辐射发射(RE)超标,以及传导骚扰(CE)过不了。
3)如果功率减半,是不是用一个单向晶闸管,就可以得到500w的功率了。

网友:
【如果功率减半,是不是用一个单向晶闸管,就可以得到500w的功率了】

【功率减半】的意思,是否定了前面所说的【步进50w】,只分成两档:1kW和500W。

这种情况,如果电力网允许,直接用个普通整流二极管即可。但电力网通常不允许这么大直流负荷,所以最好是使用双向晶闸管进行周期数控制。

双向晶闸管价格并不比单向晶闸管贵。

网友A:
双向晶闸管进行周期数控制,可以做到更多档而不限于两档,但不能满足【步进50W】的要求。

网友:
1)目前有一个1kw的加热棒,需要可调功率300w-1000w,步进50w。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有。
2)目前想用晶闸管PWM调制,用占空比实现,频率需要达到1khz以上,怕辐射发射(RE)超标,以及传导骚扰(CE)过不了。-----有这方面问题。
3)如果功率减半,是不是用一个单向晶闸管,就可以得到500w的功率了。-----用一个二极管就能得到一半的功率了。

1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 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用MCU做零点检测,然后在零点处关断和开启晶闸管,做周期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晶闸管进行周期数控制,可以做到更多档而不限于两档,但不能满足【步进50W】的要求。

周期控制可以做到 步进50W 的控制吧。100个周期,开启30-100个间隔不就可以了。

网友:
功率比较大了,应该用可控硅过零触发,通过对导通周期数的控制来实现调功。

网友:
pwm调制占空比控制~

网友C:
问题2、3的理解错误,说明楼主还不清楚可控硅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周期控制可以做到 步进50W 的控制吧。100个周期,开启30-100个间隔不就可以了。

那可未必,需要对热惯性进行研判,除非热惯性非常大,过零触发是无法实现小功率步进的,会导致被加热系统的明显温度波动,热惯性越小则温度波动越明显。

网友:
如果功率减半,是不是用一个单向晶闸管,就可以得到500w的功率了。是的单向晶闸管实现。

网友:
如果不在乎对电网的干扰,用可控硅调相法可以实现较为精细的步进值调功,但可控硅调相法可不是PWM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周期控制可以做到 步进50W 的控制吧。100个周期,开启30-100个间隔不就可以了。

若是控制周期用到100个交流周期那么多,当然可以。这样可以控制到步进10W。

不过我国工频50Hz,100个周期是两秒钟,不能再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2、3的理解错误,说明楼主还不清楚可控硅的工作原理。

嗯,第一次接触到可控硅,有点懵,也是第一次需要直接控制交流功率。
问题2,我是对辐射发射跟传导发射这块有疑问,如果采用您提到的:过零周期控制功率的方案,RE跟CE问题是不是影响会很小。
问题3,我自己想的,就想大家帮忙验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目前有一个1kw的加热棒,需要可调功率300w-1000w,步进50w。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

好的,谢谢。
还想继续请教一下,如果采用零点检测方案的话,周期性开断。会对RE跟CE影响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第一次接触到可控硅,有点懵,也是第一次需要直接控制交流功率。 问题2,我是对辐射发射跟传导发射 ...

可控硅调相法调功会给电网带来强烈干扰,功率越大意味着电流越大,自然干扰也就越强。调相法带来强烈干扰是由于可控硅导通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而过零触发在电压电流相差足够小时的导通电流非常小,自然就避免了对电网造成的干扰。

至于问题3,单向可控硅导通后等效为一只二极管,那你还不如直接用二极管。要知道,可控硅的导通压降可大于二极管,还需要触发,成本和效率都不好。而控制交流回路的通断不该用单向可控硅,而是应该用双向可控硅,哪怕是仅需要50%功率输出。二极管、单向可控硅用于交流50%输出会影响电源效率,造成能源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 还想继续请教一下,如果采用零点检测方案的话,周期性开断。会对RE跟CE影响很大吗?

看楼上回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控制周期用到100个交流周期那么多,当然可以。这样可以控制到步进10W。 不过我国工频50Hz,100个 ...

要是用桥式整流后再检测过零点控制,100个周期就会缩短到1秒, 要是步进是50W的话 20个周期就够了。就是0.2秒一个控制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未必,需要对热惯性进行研判,除非热惯性非常大,过零触发是无法实现小功率步进的,会导致被加热系统 ...

我17楼有比较详细的回复,chunyang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 还想继续请教一下,如果采用零点检测方案的话,周期性开断。会对RE跟CE影响很大吗?

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用桥式整流后再检测过零点控制,100个周期就会缩短到1秒, 要是步进是50W的话 20个周期就够了。就是0 ...

【要是用桥式整流后再检测过零点控制,100个周期就会缩短到1秒】

你的意思,是100个【半周期】为1秒。

那样控制,电网中会通过直流,一般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