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超标加磁环后通过

楼主:
EMC超标加磁环后通过

幅度12.6-56V可调,频率2.5M的信号  是绿色和蓝色那两根线  其他的是低速线   现在测试信号经过航空插头输出后 30M-1G频段有频点超标  因此多股信号线经过了一个磁环  绕了好几圈 再焊接到航空插头上  输出给负载  结果EMC过了
问题:虽然EMC不超标了  这种把信号线穿过磁环绕制多组的方法是否会衰减信本身的信号?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机器不好用示波器去测试!想问问有这方面经验的网友,谢谢

网友A:
EMC测试不过,

测试方一般都会都这样整改建议,有的是加磁环有加绕电感,先测试过再彻底整改,

双赢

楼主这个严格来说是加个共模电感的,因为参数需要调试,估计现场没法加,绕这样的临时线圈方便

网友:
这样的电感对于阻塞和消耗共模电流是有效的,供一个阻抗给共模电流,导线须缠绕在磁芯上,这样共模电流产生的磁通在磁芯中叠加,并且不会影响有用信号

网友B:
大磁芯磁芯蛮贵的~但是有效,便宜方案 pcb 某些走线断开接小磁环,豆豆大小的

网友A:
如果是像样的产品,这样加电感绕肯定不是办法

看楼主1楼的图片,是连接航空插头的接口地方,若是30M-100MHz,可用高频性能较好的滤波器就能解决,

超过1G频段有超标,应该好好检查一下PCB设计连接电缆屏蔽接口电路包括接地等地方

网友C:
对信号肯定有影响,但电感量不大,对低频影响小,高频影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测试不过, 测试方一般都会都这样整改建议,有的是加磁环有加绕电感,先测试过再彻底整改, 双赢 ...

正解,做测试可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整改,加磁环先看看能不能过,其他以后再说

网友:
通过彼此抵消磁场,减小或消除信号线之间的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C测试不过, 测试方一般都会都这样整改建议,有的是加磁环有加绕电感,先测试过再彻底整改, 双赢 ...

共模电感只有两组进出线   我这里一把线  怎么经过共模电感?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信号肯定有影响,但电感量不大,对低频影响小,高频影响大。

假如要保证1.7M不衰减  不失真  这个磁芯电感量 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信号肯定有影响,但电感量不大,对低频影响小,高频影响大。

包括线圈线圈的匝数如何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像样的产品,这样加电感绕肯定不是办法 看楼主1楼的图片,是连接航空插头的接口地方,若是30M-100 ...

干扰集中在70M-400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像样的产品,这样加电感绕肯定不是办法 看楼主1楼的图片,是连接航空插头的接口地方,若是30M-100 ...

这样绕磁环  和加共模电感是一样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绕磁环  和加共模电感是一样的原理吗

原理是一样的,人家是先让你通过测试

后面产品回家后慢慢整改

况且这样的绕磁环也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磁芯磁芯蛮贵的~但是有效,便宜方案 pcb 某些走线断开接小磁环,豆豆大小的

你说的豆豆大小是多小啊   现在还有贴片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磁芯磁芯蛮贵的~但是有效,便宜方案 pcb 某些走线断开接小磁环,豆豆大小的

你说的豆豆大小是多小啊   现在还有贴片的那种

还有一个跟手链上珠珠一样大的,用根棍串在板子上

网友:
通过彼此抵消磁场,减小或消除信号线之间的串扰。

正解~之前是一根天线发射源,现在整成一坨就相互抵消了

网友:
应该放原不通过的图的,下面有标注频点,这东西要不以后就这样生产,要不pcb上串上磁珠,电源加共模,重新测试,找到位置都好试。磁珠的规格书有频率特性自己找找对应的串上去,但是这里有时间和租实验室成本就看公司怎么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跟手链上珠珠一样大的,用根棍串在板子上

你发的啥 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