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围读《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栈的对比学习

楼主:
RISC-V体系结构编程与实践 +栈的对比学习

最近温习了前面一阵子看的栈的章节,正好用ARM的操作与RISCV书上的例程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学习。

对比之后才发现,笨叔这本书写的真的很用心,所有的例程分析都很细致,解释的也很细微,很佩服,新手也能一下子就能看懂。

先来看下书上的内容

首先笨叔是介绍了栈的含义,一看大家就很明白,后面对比了ARM入栈出栈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ARM提供了POP和PUSH指令,RISC-V需要自己来实现

看下

下面对照书上的实例对比看看

硬件我使用的是ARM CORTEX-M4内核的STM32F407VGT6做仿真对比

我们打开CORTEX-M4的权威手册,翻开查阅如下图所示

编程也很简单,就是一个赋值语句

看下仿真的时候截图

可以看出,当参数大于通用寄存器数量时,后面的参数是通过栈来传递

下面加入调用一个子函数

看下书中RSICV的例程

可以看出来RISCV是没有入栈压栈指令的,需要自己操作SP

下面我们再ARM中同样加入子函数,看看仿真结果,很明显调用了入栈指令

网友:
  1. 首先需要搞清楚栈的概念与实现:了解push、pop等操作之间的关系以及栈内存分配释放机制。

  2. 了解RISC-V体系结构中堆栈控制相关寄存器的功能:mepc、sp等。这些寄存器可用于管理函数调用、中断响应等操作中的栈帧信息,因此对于编写高效、安全的代码非常重要。

  3. 学习栈的应用场景:栈主要用于数据的临时存储,例如存储函数执行时的局部变量、函数调用时的返回地址等,还广泛应用于中断处理、线程调度等方面。

  4. 比较不同栈的实现方式:了解不同编译器和操作系统对栈实现的方式差异,在实践中逐渐了解各自的优缺点,以及如何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最适合的栈实现方式。

  5. 练习编写与调试相关的栈操作代码:通过实验,例如实现递归函数、中断处理等程序示例,手动跟踪和验证代码在堆栈中的运行情况,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探索更为复杂的应用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搞清楚栈的概念与实现:了解push、pop等操作之间的关系以及栈内存分配释放机制。 了 ...

专业啊  兄弟专门搞底层的吗

这个我还真没有去细究

网友B:
没有pop和push算是risc-v的优势还是劣势

感觉好像pop和push这种指令似乎都是单片机指令的标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pop和push算是risc-v的优势还是劣势 感觉好像pop和push这种指令似乎都是单片机指令的标配了

是劣势无异,优势当然是省成本了。

网友:
大佬学习非常深入呀,感觉去学习了一下汇编,对CPU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神密了。

网友D:
这本书主要是底层学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主要是底层学习吧

主要还是底层原理。

如果不做芯片例化,不自己研发RTOS等,这本书没有实际价值。

但学习之后,又会应用,又会原理,成就感特别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劣势无异,优势当然是省成本了。

即便是arm也有指令替代PUSH和POP,只不过指令集保留了这两个指令。 RTOS里面操作堆栈基本都是用替代指令实现了,PUSH和POP本就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底层原理。 如果不做芯片例化,不自己研发RTOS等,这本书没有实际价值。 但学习之后,又会 ...

还是有点用的,不知道底层的机制,应用也是糊里糊涂的,就跟不知道总线,时钟配置总是不清不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