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第五贴:定位

楼主:
这个得把

那个micropyGPS.py上传到板子里,然后再建一个自己要实现功能的py也传到板子里然后点运行就可以了:

我现在想明白了,根本就不用安装什么模块。当然能安装最好。只要把模块的内容,即py文件考

到你的py文件夹下,然后要哪个库就把哪个库上载到板子上就行。

以下是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from micropyGPS import MicropyGPS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com = UART(0,baudrate=9600, tx=Pin(0), rx=Pin(1))
my_gps = MicropyGPS(8)
my_gps.local_offset

time.sleep(1)
cc = com.readline()
for x in cc:
        my_gps.update(chr(x))
gps_values = str(my_gps.latitude[0] + (my_gps.latitude[1] / 60)) + ',' + str(my_gps.longitude[0] + (my_gps.longitude[1] / 60))

print(gps_values)
print(my_gps.timestamp)

以下是运行结果:

40.10395,124.3611
[5, 49, 54.0]

打印出的是緯度和经度,及时间。

网友A:
原来根本就不用安装什么模块,把模块的内容,即py文件考到你的py文件夹下,然后要哪个库就把哪个库上载到板子上就行。

这招真高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呀,回去抄一下大佬的作业。我那天好象是没有取到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根本就不用安装什么模块,把模块的内容,即py文件考到你的py文件夹下,然后要哪个库就把哪个库上载到板 ...

简单程序可以这样,复杂程序使用了较多的库,还有依赖关系和版本要求,直接复制就不好维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