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DCDC BUCK CV恒压输出为例,空载时开关会工作吗 ?

楼主:
拿DCDC BUCK CV恒压输出为例,空载时开关会工作吗 ? 假设我输入一个16V的电压 ,输出一个8V的恒压,通过BUCK 恒压输出来实现,那么当在负载开路的情况下,开关会有动作吗 ,

开路时电感的电流应该是0对吗?

网友A:
【在负载开路的情况下,开关会有动作吗 】

负载开路时(此时输出电流极小,近于零),开关可能动作(按照一定占空比闭合关断)也可能不动作(完全关断)。

这要看续流管是使用二极管还是MOS管。用MOS管续流时,是可以在两个方向通过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负载开路的情况下,开关会有动作吗 】 负载开路时(此时输出电流极小,近于零),开关可能动作(按 ...

老师,是这样,我在实测同步 BUCK CV 的SW点电压以及电感电流波形的时候,发现在我关闭负载的时候,开关节点SW的是有电压的,从而导致在电感上有很小的充电放电的电流发生,因为关闭负载属于开路,我猜测 是因为输出电感通过 后端的电压输出检测电路进行了放电,导致输出电压小于我的设定值,从而造成开关动作,产生了很小的电感电流,波形由于当时测得比较着急,所以忘记截图了,明天准备在测一下截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是这样,我在实测同步 BUCK CV 的SW点电压以及电感电流波形的时候,发现在我关闭负载的时候,开关 ...

【是这样,我在实测同步 BUCK CV 的SW点电压以及电感电流波形的时候,发现在我关闭负载的时候,开关节点SW的是有电压的,从而导致在电感上有很小的充电放电的电流发生】

既然电感上有【充电放电】电流,显然开关在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我在实测同步 BUCK CV 的SW点电压以及电感电流波形的时候,发现在我关闭负载的时候,开关节点S ...

这个电流很小,平均电流在180mA左右,从开关波形来看确实在动作。

网友:
据说当负载开路时,电感上的电流理应是0,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电感上没有额外的负载电流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