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这个里面啥玩意最贵啊

楼主: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有人能说说这个电源里什么东西最贵吗?

背景:这是群里大神从垃圾站看到的矿机电源, 自己收了三十多个,修好了一多半,还有几个跑了一周就挂了,想当废品卖,但是如果这些零件都是好的的话,请问哪个零件最贵呢?

网友:
IGBT,或含铜的变压器。

网友:
大佬说,黑金刚大电容蛮贵的啊

网友A:
如果从回收站的角度看,只有铜线稍值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回收站的角度看,只有铜线稍值点钱

那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
这玩意很便宜吧,没啥用,感觉新的也就百十来块钱,

网友:
从废品的角度来看,越大的越贵~所以大电感,大电容,变压器线圈,这些贵

网友:
线圈必须贵的有名字。

网友B:
拆板元件不管原来多贵,只要是大宗通用型号就一律不值钱,只能卖废品。而且在没量的情况下,卖废品也不值钱,还不如拆铜铝。

网友:
有人能说说这个电源里什么东西最贵吗?我猜是电感

网友:
能让废品收购站的人分类的部分,最贵

网友C:
哪个最贵,看你卖给哪个,最贵应该是变压器了吧,这个东西很难匹配,如果遇到需要的卖家,应该这个最贵。其他的配件都可以在市面上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板元件不管原来多贵,只要是大宗通用型号就一律不值钱,只能卖废品。而且在没量的情况下,卖废品也不值钱 ...

和我师傅说的一样,啥玩意得放在啥地方,合成钻石就是碳,实验室不值钱。放在你媳妇手里,让人家开心比钱更值钱。

网友:
变压器铜线值钱,但是这个分量也少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师傅说的一样,啥玩意得放在啥地方,合成钻石就是碳,实验室不值钱。放在你媳妇手里,让人家开心比钱 ...

啊,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师傅说的一样,啥玩意得放在啥地方,合成钻石就是碳,实验室不值钱。放在你媳妇手里,让人家开心比钱 ...

你这个比喻可非常不恰当。拆板元件本来就价值不高,除非是极罕见的特种元件。通用元件拆板件本来就是有其价格的,而且与新件不同的是有量才能卖上价格,零星的通用元件就是垃圾,因为不好卖,翻新处理成本更是完全不值得投入。

合成钻石的成本可不低,但依然比昂贵的天然钻便宜不少,所以溢价空间是有的,哪怕是在实验室。拆板件可不具备这个特性,二者的性质根本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个最贵,看你卖给哪个,最贵应该是变压器了吧,这个东西很难匹配,如果遇到需要的卖家,应该这个最贵。其 ...

问题是,遇上恰好需要的买家的概率实在低到几乎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遇上恰好需要的买家的概率实在低到几乎为0。

高山流水,难寻知音,这才是贵的道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师傅说的一样,啥玩意得放在啥地方,合成钻石就是碳,实验室不值钱。放在你媳妇手里,让人家开心比钱 ...

你这个比喻可非常不恰当。拆板元件本来就价值不高,除非是极罕见的特种元件。通用元件拆板件本来就是有其价格的,而且与新件不同的是有量才能卖上价格,零星的通用元件就是垃圾,因为不好卖,翻新处理成本更是完全不值得投入。

合成钻石的成本可不低,但依然比昂贵的天然钻便宜不少,所以溢价空间是有的,哪怕是在实验室。拆板件可不具备这个特性,二者的性质根本不同。

老师 合成钻石现在河南量产据说小的几十元就能买到~,而啥品牌一个就几w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师傅说的一样,啥玩意得放在啥地方,合成钻石就是碳,实验室不值钱。放在你媳妇手里,让人家开心比钱 ...

你这个比喻可非常不恰当。拆板元件本来就价值不高,除非是极罕见的特种元件。通用元件拆板件本来就是有其价格的,而且与新件不同的是有量才能卖上价格,零星的通用元件就是垃圾,因为不好卖,翻新处理成本更是完全不值得投入。

合成钻石的成本可不低,但依然比昂贵的天然钻便宜不少,所以溢价空间是有的,哪怕是在实验室。拆板件可不具备这个特性,二者的性质根本不同。

老师您见过最不起眼但是一查很贵的元器件是啥啊?我之前见过一个航空插针连接器4000多好像,我都觉得一个铁玩意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