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网口的问题

楼主:
我原来买了一个SPI接口的网口模块,经常用,发表评测干什么的。

可是今天发现,好多原来好的程序都不能用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网口坏了吗?

换一台电脑也不行,拼也拼不通。

发现大概是死在这里

	W5500_Hardware_Reset();

void W5500_Hardware_Reset(void)
{
	GPIO_ResetBits(W5500_RST_PORT, W5500_RST);//复位引脚拉低
	Delay(50);
	GPIO_SetBits(W5500_RST_PORT, W5500_RST);//复位引脚拉高
	Delay(200);
	while((Read_W5500_1Byte(PHYCFGR)&LINK)==0);//等待以太网连接完成
}

while那条语句那里。

而且读写寄存器也不对。

请问高手,可能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换一台电脑也是拼也拼不通

应该是通信口出现故障了

网友B:
是不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触不良呢

我测了线,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电脑也是拼也拼不通 应该是通信口出现故障了

谢谢!你是说网口模块的通信口出现故障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

网友:
SPI的速度能满足网口需求吗?

网友C:
如果板子的网卡没有生锈的话 还是考虑接线和代码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的网卡没有生锈的话 还是考虑接线和代码的问题比较多。

代码应该没问题,以前试着是好的。接线我也测了,都通着呢。

我看十有八九坏了。不过网口灯是闪的。但就是拼不通,而且读写寄存器都不对。

网友D:
如果没有接错线或电源,不会那么容易损坏的,还是先仔细想想当前与过去能用时的操作及环境差别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接错线或电源,不会那么容易损坏的,还是先仔细想想当前与过去能用时的操作及环境差别吧。

谢谢春阳大神!我再试试。不过环境差别应该是有,不过感觉没什么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春阳大神!我再试试。不过环境差别应该是有,不过感觉没什么影响。

这里的“环境”指包括上位硬件平台、电缆、电源、软件代码、软件编译及运行环境等,依次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环境”指包括上位硬件平台、电缆、电源、软件代码、软件编译及运行环境等,依次查吧。 ...

谢谢春阳。我昨天试了个程序,发现居然好了,真是莫名其妙,不过好像有点时灵时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