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开发板】第七篇 时钟测试

楼主:
【STM32H5开发板】第七篇 时钟测试

一 时钟

  STM32H5的时钟树结构图如下所示:

时钟的输出可以通过复用口也是常说的MCO功能

二 创建工程

    时钟RCC配置里选择MCO功能,MCO1和MCO2的时钟源选择是不一样的,如下图所示:

三 时钟测试

1 测试最大的系统频率

标称应该最大的输出是250MHz

从上面的MCO2才能输出系统时钟

输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往上增加主频测试,系统时钟继续增加

系统时钟增加到330M,可以输出

再往上就不行了,波形没了

2 测试LSI波形

LSI低速内部时钟,它可以在停机和待机模式下保持运行,为独立看门狗和自动唤醒单元提供时钟

LSI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32.05KHZ在手册里的min max之间

3 测试外部晶振8M波形

HSE是高速外部时钟

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50MHz。

板载的默认的外部时钟是8MHz

4 测试内部时钟HSI波形

    HSI高速内部时钟

内部时钟如下图所示:

怎么是32MHz的,内部时钟不是64MHz吗,翻手册

应该是由于这边的一个二分频导致的

内部时钟也就是32.05*2=64.1MHz

在手册范围之内

好了,大概时钟就测试到这里了

网友:
看到板载的测的外部时钟是8MH的波形好像有些振铃,是正常的么

网友:
测试非常完美呀。

网友A:
你这是用虚拟示波器测量的吗?

网友B:
是不是直接由内部函数能读出来?

网友C:
学习了

怎么有两个MCO呀

F1和F4好像都没有吧

个人觉得TIMER才是STM32的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怎么有两个MCO呀 F1和F4好像都没有吧 个人觉得TIMER才是STM32的精华

F4也是两个MCO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虚拟示波器测量的吗?

不是 就是真的示波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直接由内部函数能读出来?

直接读取MHZ的数值吗,标准库有库函数可以获取

这个HAL库我输出时钟都是库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 就是真的示波器哦

界面是截图的吗?还是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操作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界面是截图的吗?还是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操作示波器?

保存到U盘的 然后倒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