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使用 CCS 一直烧录不进去程序求助

楼主:
驱动这个样子是下载了吧,但是一直报错,求助各位了

网友:
不是这个吧

MSP DEBUG INTERFACE怎么没有

网友:
要么是接触不良,要么是编译或者硬件错误设置,要么尝试重启 MSP430 或者更换新芯片进行测试。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头文件型号或者新建立的工程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