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电源的的问题

楼主:
下图是个反激开关电源的电路,红框内的R1、T1、D5和C3都起什么作用?

C6是滤波电容么?C6的电容的容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左边红色框内C2与C3R1没有关系。R1作用是将C3储存的电荷放掉,C3中电荷是在开关管关断瞬间由D5将开关管漏极产生的尖峰电压储存进去的。R1、C3、D5构成所谓RCD泄放电路。

网友:
两个红色框内均找不到T1。红色框外的T1是个变压器,工作于标题所说的【反激】状态。

网友:
【C6是滤波电容么?C6的电容的容值是怎么确定的】

C6是滤波电容。其电容量由PWM频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以及允许的纹波数值决定。

网友:
C6 是一个配置在输出段的滤波电容,作用是滤除剩余的纹波和噪声,增强整个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
 在一个文献上抄的,D是占空比,f是开关频率,I是输出电流,C是滤波电容,V是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