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整改的频点,RC、LC滤波器截至频率的计算

楼主:
EMC整改的频点,RC、LC滤波器截至频率的计算

按图中参数选择的LC、RC参数计算出来的频点在1.2M、33.8M,这两个频点都没有超过基准线啊。是不是故意写错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它的文件里不是指出了是高次谐波吗,你应该看看超标严重的6、7、8这几个点的值是多少,是不是它指出的频率的倍频附近。

网友B:
不同的EMC规范和标准对于频点范围的要求并不相同

网友C:
这么多高频点位超标,不是那种非常集中的情况

不一定是RC、LC滤波器能解决的

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吧,比如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文件里不是指出了是高次谐波吗,你应该看看超标严重的6、7、8这几个点的值是多少,是不是它指出的频率 ...

大于8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EMC规范和标准对于频点范围的要求并不相同

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高频点位超标,不是那种非常集中的情况 不一定是RC、LC滤波器能解决的 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吧,比 ...

11个超标的频点啊  不是在图上

网友:
就没人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个是知识盲区,专业程度太高,喊坛子里的may老师和chunyang老师吧~这两位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A:
我记得我有一个产品,是TFT的CLK高次谐波,就是像这样子的,实际超的频率也不完全等于CLK的倍频,但是实际还是CLK引起的。后面整改的建议是用展频IC来扩展主晶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有一个产品,是TFT的CLK高次谐波,就是像这样子的,实际超的频率也不完全等于CLK的倍频,但是实际 ...

展频IC来扩展主晶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展频IC来扩展主晶振------啥意思?

关于展频晶振,你可以看看厂家的资料介绍展频晶振介绍,当时EMC整改时,工程师推荐给我时介绍,简单讲就是晶振的频率不是一个固定值,它是在标准值的基础上,有一个小范围的有规率的上下变动,这样就消除了CLK信号产生高次谐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