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9C52 和 AT89S52 在 WAVE6000中仿真器选什么?

楼主:
请问STC89C52 和 AT89S52 在  WAVE6000中仿真器选什么?

网友:
伟福的仿真器都放那里十多年了,看都不想看一眼了。厂家也停产了。楼主捡到了伟福的仿真器?

如果是没有捡到伟福的仿真器就直接用keil吧。可以玩C 也可以玩汇编的。

STC大容量的很多都可以芯片直接仿真的。

网友:
无聊的话, 试试使用 Keil 公司提供的 ULINK2/ULINK-ME 调试器连接并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