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在进入wave6000软件编程时,要选择什么型号的仿真器、仿真头和CPU呢?

楼主:
stc89c52在进入wave6000软件编程时,要选择什么型号的仿真器、仿真头和CPU呢?

网友:
选个80C52就行。如果你要用到STC89C52 6T功能的话以后你再修改一下代码。

仿真头是看你仿真器接了什么仿真头。如果是接了仿真头就按仿真头的设置。

网友:
也不知道对不对,USB2.0 转 TTL 串口模块或者更高级别的仿真器。仿真头STC61 或 STC89 等型号可适用于STC89C52单片机。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不知道楼主解决的怎么样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