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都在说MOS管开通时是因为电容不能突变产生电压尖峰,图里面解释产生dv/dt

楼主:
 那为什么在mos管开启后电流上升时,不存在dI/dt呢?就是在开启时,既有电流尖峰,也有电压尖峰呢?关断同理,我不明白为啥开通只有电流尖峰,关断只有电压尖峰?

网友:
【这边都在说MOS管开通时是因为电容不能突变产生电压尖峰】

图片中那段文字,纯粹是乱说。电容不能【突变】,不能突变的是什么?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何来【电压尖峰】?

网友:
【我不明白为啥开通只有电流尖峰,关断只有电压尖峰?】

要是不明白,回去复习【电工学】或者【电路】教材。

网友:
【我不明白为啥开通只有电流尖峰,关断只有电压尖峰?】

复习【电工学】或者【电路】教材,从【电感】和【电容】定义开始复习。

网友:
MOSFET 开通和关断过程中,电流和电压的变化规律是不同的

网友:
MOSFET的导通和关断可以参考附件的这篇文章 how to turn on a 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