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连接电动机保护控制器

楼主:
本案例是WL-ABC3010型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连接WDH-31-200电动机保护控制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稳联技术WL-ABC3010 ModbusRTU转Profinet

网关一个,WDH-31-200电动机保护控制器一台。

以下内容为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配置过程:
1、首先将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的 GSD 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 在博图中建立新项目“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测试”并进 入设备和网络,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后安装 GSD 文件;

2、选择ModbusRTU转Profinet 网关;

3、将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网络中;

4、将网关在Profinet 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 IP 地址进行设置;

5、确认保护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在组态中添加相对应的数据长度,配置了 8 个寄存器 (16 个字节的输入/输出) ;

6、配置方法: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RM3;

7、设置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8、设置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9、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10、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11、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2、控制器的485参数设置默认为波特率9600 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根据手册得知,读取参数的功能码为04功能码,比如要读取地址100,101,102三个地址的数据,

那么把三个地址换算成十进制为256,257,258;

13、选择04功能码;

14、设置地址为256,连续地址为3个寄存器,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

15、下载配置后监控IW68,70,72即可读取三相电流百分数,根据手册显示,可用10功能码进行写操作,下图中R/W的参数均为可读可写;

16、例如对地址404(HEX)电动机额定电流进行写操作,先换算地址404(HEX)为10进制即1028,选择10(HEX)功能码写多寄存器;

17、起始地址填入1028,内存映射起始地址1500对应Q地址的起始地址,本例为64;

18、下载配置后对PLC中的QW64写值即可,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19、出现没有COM口可用提示点击确定;

20、选择TCP,对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进行IP搜索,将搜索到的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IP双击,再下载;

网友:
WL-ABC3010型ModbusRTU转Profinet网关连接WDH-31-200电动机保护控制器的配置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