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萨RZ/G2L开发板-试用体验】核心资源查看以及相关压力测试

楼主:
  1. 查看 CPU 信息命令

读取系统中的 CPU 的提供商和参数信息,则可以通过/proc/cpuinfo 文件得到。

root@myir-yg2lx:~# cat /proc/cpuinfo
processor       : 0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fp asimd evtstrm crc32 atomics fphp asimdhp cpuid asimdrdm lrcpc dcpop asimddp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8
CPU variant     : 0x2
CPU part        : 0xd05
CPU revision    : 0

processor       : 1
BogoMIPS        : 48.00
Features        : fp asimd evtstrm crc32 atomics fphp asimdhp cpuid asimdrdm lrcpc dcpop asimddp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8
CPU variant     : 0x2
CPU part        : 0xd05
CPU revision    : 0
  • processor:系统中逻辑处理核的编号,对于多核处理器则可以是物理核、或者使用超线程技术虚拟的逻辑核
  • BogoMIPS :在系统内核启动时粗略测算的 CPU 每秒运行百万条指令数(MillionInstructions Per Second)

2. 查看CPU占用情况:

root@myir-yg2lx:~# top
top - 00:24:41 up 24 min,  1 user,  load average: 0.00, 0.00, 0.00
Tasks: 107 total,   1 running, 106 sleeping,   0 stopped,   0 zombie
%Cpu(s):  0.3 us,  0.5 sy,  0.0 ni, 98.8 id,  0.0 wa,  0.2 hi,  0.2 si,  0.0 st
MiB Mem :    855.9 total,    430.8 free,    209.8 used,    215.4 buff/cache
MiB Swap:      0.0 total,      0.0 free,      0.0 used.    570.4 avail Mem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  %CPU  %MEM     TIME+ COMMAND
    358 root      20   0  362852  70344  36348 S   0.7   8.0   0:12.13 mxapp2
    548 root      20   0    4616   2460   2020 R   0.7   0.3   0:00.07 top
      7 root      20   0       0      0      0 I   0.3   0.0   0:01.29 kworker+
    110 root      20   0       0      0      0 I   0.3   0.0   0:01.38 kworker+
    222 root      20   0    1784    412    348 S   0.3   0.0   0:00.18 watchdo+
    387 root      20   0 1432744  77964  35256 S   0.3   8.9   0:07.42 dockerd
    396 root      20   0 1328624  45456  18588 S   0.3   5.2   0:06.68 contain+
      1 root      20   0   10352   7564   5036 S   0.0   0.9   0:05.77 systemd
      2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1 kthreadd
      3 root       0 -20       0      0      0 I   0.0   0.0   0:00.00 rcu_gp
      4 root       0 -20       0      0      0 I   0.0   0.0   0:00.00 rcu_par+
      8 root       0 -20       0      0      0 I   0.0   0.0   0:00.00 mm_perc+
      9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rcu_tas+
     10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16 ksoftir+
     11 root      20   0       0      0      0 I   0.0   0.0   0:00.36 rcu_pre+
     12 root      rt   0       0      0      0 S   0.0   0.0   0:00.00 migrati+
     13 root      20   0       0      0      0 S   0.0   0.0   0:00.00 cpuhp/0
  • %us:表示用户空间程序的 cpu 使用率(没有通过 nice 调度)
  • %sy:表示系统空间的 cpu 使用率,主要是内核程序
  • %ni:表示用户空间且通过 nice 调度过的程序的 cpu 使用率
  •  %id:空闲 cpu
  • %wa: 等待输入输出的 CPU 时间百分比
  • %hi:cpu 处理硬中断的数量
  • %si:cpu 处理软中断的数量 %st: 实时

3. 获取 CPU 温度信息

root@myir-yg2lx:~# 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查询到的数值除以1000就得到实际的度数。

4. 计算圆周率:

CPU 的压力的测试方式有很多,可通过 bc 命令来计算圆周率方法来测试 CPU 在运算过程中的稳定性。
root@myir-yg2lx:/# echo "scale=5000; 4*a(1)" | bc -l -q &
[1] 563
上述命令将在后台计算的 PI,并精确到小数点后 5000 位,计算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此时,我们可以通过 top 命令检查 CPU 利用率的变化,如下所示:
 过了几分钟我们成功计算出来的圆周率,说明压力测试通过:
  5. 查看内存信息:
读取系统中的内存的参数信息,则可以通过/proc/meminfo 文件得到。
root@myir-yg2lx:~# cat /proc/meminfo
MemTotal:         876452 kB
MemFree:          476080 kB
MemAvailable:     619184 kB
Buffers:            5788 kB
Cached:           201480 kB
SwapCached:            0 kB
Active:            27224 kB
Inactive:         278828 kB
Active(anon):        608 kB
Inactive(anon):   106696 kB
Active(file):      26616 kB
Inactive(file):   172132 kB
Unevictable:           0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0 kB
SwapFree:              0 kB
Dirty:                 4 kB
Writeback:             0 kB
AnonPages:         98852 kB
Mapped:            70956 kB
Shmem:             10436 kB
KReclaimable:      12612 kB
Slab:              71732 kB
SReclaimable:      12612 kB
SUnreclaim:        59120 kB
KernelStack:        3232 kB
PageTables:         2092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438224 kB
Committed_AS:    1093704 kB
VmallocTotal:   135290159040 kB
VmallocUsed:        4708 kB
VmallocChunk:          0 kB
Percpu:              680 kB
AnonHugePages:     36864 kB
ShmemHugePages:        0 kB
ShmemPmdMapped:        0 kB
FileHugePages:         0 kB
FilePmdMapped:         0 kB
CmaTotal:         393216 kB
CmaFree:          238040 kB
HugePages_Total:       0
HugePages_Free:        0
HugePages_Rsvd:        0
HugePages_Surp:        0
Hugepagesize:       2048 kB
Hugetlb:               0 kB

6. 获取内存使用率

可使用 free 命令来读取内存的使用情况,-m 参数代表单位为 MByte。

  •  total :内存总量 (我拿到的是1G的内存版本)
  • used :被使用的内存量

7. 内存压力测试

通过给定测试内存的大小和次数, 可以对系统现有的内存进行压力上的测试。可使用系统工具 memtester 进行测试,如指定内存大小 100MB,测试次数为 5,测试命令为
“memtester 100M 5"。
下列以使用 100MB 内存空间,单次测试为例:
root@myir-yg2lx:~# memtester 100M 5
memtester version 4.3.0 (64-bit)
Copyright (C) 2001-2012 Charles Cazabon.
Licensed under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 (only).

pagesize is 4096
pagesizemask is 0xfffffffffffff000
want 100MB (104857600 bytes)
got  100MB (104857600 bytes), trying mlock ...locked.
Loop 1/5:
  Stuck Address       : ok
  Random Value        : ok
  Compare XOR         : ok
  Compare SUB         : ok
  Compare MUL         : ok
  Compare DIV         : ok
  Compare OR          : ok
  Compare AND         : ok
  Sequential Increment: ok
  Solid Bits          : ok
  Block Sequential    : ok
  Checkerboard        : ok
  Bit Spread          : ok
  Bit Flip            : ok
  Walking Ones        : ok
  Walking Zeroes      : ok

Loop 2/5:
  Stuck Address       : ok
  Random Value        : ok
  Compare XOR         : ok
  Compare SUB         : ok
  Compare MUL         : ok
  Compare DIV         : ok
  Compare OR          : ok
  Compare AND         : ok
  Sequential Increment: ok
  Solid Bits          : ok
  Block Sequential    : ok
  Checkerboard        : ok
  Bit Spread          : ok
  Bit Flip            : ok
  Walking Ones        : ok
  Walking Zeroes      : ok

Loop 3/5:
  Stuck Address       : ok
  Random Value        : ok
  Compare XOR         : ok
  Compare SUB         : ok
  Compare MUL         : ok
  Compare DIV         : ok
  Compare OR          : ok
  Compare AND         : ok
  Sequential Increment: ok
  Solid Bits          : ok
  Block Sequential    : ok
  Checkerboard        : ok
  Bit Spread          : ok
  Bit Flip            : ok
  Walking Ones        : ok
  Walking Zeroes      : ok

Loop 4/5:
  Stuck Address       : ok
  Random Value        : ok
  Compare XOR         : ok
  Compare SUB         : ok
  Compare MUL         : ok
  Compare DIV         : ok
  Compare OR          : ok
  Compare AND         : ok
  Sequential Increment: ok
  Solid Bits          : ok
  Block Sequential    : ok
  Checkerboard        : ok
  Bit Spread          : ok
  Bit Flip            : ok
  Walking Ones        : ok
  Walking Zeroes      : ok

Loop 5/5:
  Stuck Address       : ok
  Random Value        : ok
  Compare XOR         : ok
  Compare SUB         : ok
  Compare MUL         : ok
  Compare DIV         : ok
  Compare OR          : ok
  Compare AND         : ok
  Sequential Increment: ok
  Solid Bits          : ok
  Block Sequential    : ok
  Checkerboard        : ok
  Bit Spread          : ok
  Bit Flip            : ok
  Walking Ones        : ok
  Walking Zeroes      : ok

Done.

通过上述看到,内存压力测试通过。

网友A:
它这个芯片应该是没有GPU/NPU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芯片应该是没有GPU/NPU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芯片应该是没有GPU/NPU的吧?

有GPU的,还有协处理器,就是要摸透,得花一些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GPU的,还有协处理器,就是要摸透,得花一些时间。

官方应该有例程,可以找找看有没调用G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应该有例程,可以找找看有没调用GPU的。

还没有学到那章呀,得慢慢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