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7板子被宇树电机干烧,求助

楼主:
    想用宇树电机做一个狗,用自己画的STM32F407ZGT6板子控制。有时候这电机转着转着,我的F4板子就烧了,连着OB的话还顺带把OB烧了。有人能帮分析一下吗

(学PCB还没多久,感觉是我的水平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控制器输出端口配置错误或输出参数设置过高或者其他啥电路设计问题呢

网友A:
和PCB设计没什么大关系,主要是原理图设计的有问题,上原理图。

网友:
上原理图分析一下

网友:
主要看看电源,然后看看原理图,用示波器测一下,或者仿真一下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简单说两句,其实你自己也懂,意思大概就这么个意思,说多也没必要,怎么办你自己也清楚,大概就说这么多!

网友C:
那你这很危险,OB都烧了,那电脑USB也有可能会烧,可得注意点。

网友:
烧了?没做隔离?

网友D:
烧了的原因是什么?堵转或者电流太大?最好还是弄个隔离控制,供电也不要用OB,单独电源供电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简单说两句,其实你自己也懂,意思大概就这么个意思,说多也没必要,怎么办你自己也 ...

说的在理,又好像什么也没说,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
  这是原理图

网友:
Lamic 发表于 2023-5-17 18:21    这是原理图

没请教过谁,自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很危险,OB都烧了,那电脑USB也有可能会烧,可得注意点。

所幸没用电脑供电。(因为要个12V给电机

(最严重的一次连带板子上的2.4G模块和宇树的485模块都烧了,555我的50块

(宇树的485模块也是特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了的原因是什么?堵转或者电流太大?最好还是弄个隔离控制,供电也不要用OB,单独电源供电最好

目前原因未知,应该没有堵转,(烧OB是因为那时传完程序后懒得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幸没用电脑供电。(因为要个12V给电机 (最严重的一次连带板子上的2.4G模块和宇树的485模块都烧了, ...

我觉得这种带电机驱动的,最好加个隔离电源。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A:
你是怎么驱动电机的?,就是第二张图里的NPN三极管直接驱动的一个5V电机???

电机上没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驱动电机的?,就是第二张图里的NPN三极管直接驱动的一个5V电机??? 电机上没并联一个二极管 ...

这个只是F407的原理图,其他还有走电源线和can线之类的板子没展示,那个三极管是接大疆 遥控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和PCB设计没什么大关系,主要是原理图设计的有问题,上原理图。

大佬,我原理图放出来了,来分析分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原理图放出来了,来分析分析吗

你放的图里也没有驱动电机的电路啊??? 电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