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25q128e flash写失败

楼主:
程序使用verilog写的,高云的芯片型号为GW2AR,flash型号为gd25q128e,对flash的读操作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读出数据,写操作有问题,写程序的逻辑为,写使能--擦除--擦除延时tse--读寄存器状态--写,然后只能读出来ff,应该是没有写成,之后我把程序里的擦除部分删除掉直接写数据,可以读出来写入的数据。

我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了一开始的波形,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wren指令为06h,擦除指令为20h,但是让逻辑分析仪分析延时tse后的波形就一直无法显示

网友:
用高云的FLASH IP了吗?高云有对应的FLASH IP可以试试。

网友:
试试检查数据是否正确驱动到Flash,检查系统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