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第二帖 驱动OLED

楼主:
Micropython是一种专门为嵌入式系统开发的Python语言版本,它可以轻松驱动各种硬件设备,包括OLED显示屏。SSD1306 OLED屏幕是一种流行的超低功耗显示屏,可以帮助我们将信息显示在微控制器上,其分辨率、亮度和反应速度也非常优秀。下面是使用Micropython驱动SSD1306 OLED屏幕的基本原理。
 首先,我们需要将SSD1306 OLED屏幕连接到RP2040微控制器上。具体来说,需要将OLED屏幕的VCC引脚连接到3.3V电源,GND引脚连接到地线,SCL和SDA引脚分别连接到IIC1接口上。接下来,我们需要导入Micropython的machine和ssd1306库。
 然后,我们需要设置SSD1306 OLED屏幕的初始化和显示参数,在RP2040微控制器上生成图形和字符。具体来说,需要设置OLED屏幕的分辨率、亮度、反显、像素点和图形等。我们可以使用Micropython在屏幕上显示图像、文本和其他类型的数据。
 在完成设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在SSD1306 OLED屏幕上显示信息了。我们可以使用Micropython编写各种程序,如显示文本、温度监测、图形绘制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兼容不同的硬件和驱动程序,我们需要对代码进行一些微调或修改,并正确处理任何可能的硬件异常情况。
 总的来说,Micropython驱动SSD1306 OLED屏幕是一种灵活、高效的方法,用于快速原型设计和嵌入式系统开发。它不仅可以让开发者更加方便地调试和测试其代码,还可以提高嵌入式开发的效率和创新性。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 import time
  • from machine import PWM
  •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 from ssd1306 import SSD1306_I2C
  • WIDTH = 128
  • HEIGHT = 64
  • i2c = I2C(1)
  • oled = SSD1306_I2C(WIDTH, HEIGHT, i2c)
  • while True:
  • time.sleep(0.1)
  • oled.text("Oled Test!",5,20)
  • oled.show()

最后显示效果如下图:

网友:
驱动OLED功能是常用功能比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