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阿尔法 IMX6ULL Linux开发板】第5篇 UART例程测试

楼主:
一 串口介绍

1 简单介绍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 Transmit):属于最基本的一种异步传输接口,其信号线只有Rx和Tx两条,基本的数据格式为:Start Bit + Data Bit(7-bits/8-bits) + Parity Bit(Even, Odd or None) + Stop Bit(1~2Bit)。一位数据所占的时间称为Baud Rate(波特率)。

此类接口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与PC机的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2 看下IM6UL的串口跟STM32F4的串口的介绍区别

咋一看,感觉都差不多,最大速度是不一样的。

3 查看硬件电路

二 串口程序分析

2.1 IO口的初始化

/* UART1的IO初始化 */

void uart_io_init(void)

{

    IOMUXC_SetPinMux(IOMUXC_UART1_TX_DATA_UART1_TX, 0); /*复用为UART1_TX */

    IOMUXC_SetPinMux(IOMUXC_UART1_RX_DATA_UART1_RX, 0); /*复用为UART1_RX */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UART1_TX_DATA_UART1_TX, 0x10b0);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UART1_RX_DATA_UART1_RX, 0x10b0);

}

这个寄存器和STM32的就是千差万别了

2.2串口设置

先看下STM32的,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在看下IMX6UL的串口设置程序

看了下寄存器 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基本都能对得上

2.3 IM6UL的波特率计算公式

我们现在要得到115200的波特率,串口clk为80M

UBMR+1/UBIR+1 =  80M/115200/16

UBMR+1/UBIR+1 =  3125/72

即可得出UBMR=3124  UBIR=71

这个计算出来就可以得出初始化函数了

初始化函数寄存器和STM32的初始化函数基本差不多,先配置GPIO再配置UART

如果我们要实现5M bps波特率

UBMR+1/UBIR+1 = 80M/5M/16 = 1

UBMR=UBIR=0x0f

三 实验

3.1程序烧录

程序编写好后,make

插入SD卡

查询 是否已经识别

3.2硬件启动

开发板插入SD卡,设置为SD卡启动

硬件接法

3.3测试结果

看下测试结果

打开串口助手,设置串口波特率等信息

串口都显示乱码了

使用MobaXterm软件

测试成功

网友:
比较常规的UART例程测试

网友:
非常强大的UAR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