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准备开发环境,出错

楼主:
在之前学习正点原子Linux教程时,已经安装了ubantu18.04,这次学习RV1126,需要使用到ubantu20.04,因为电脑硬盘有效,所以先升级系统至20.04版本;

系统升级成功后,按照正点原子教程准备编译环境,但是出现如下提示,还没找到具体解决方法,请教下各位

按照教程前面都没有问题,后面的安装提示如下错误。

网友A:
确定不是因为升级系统的原因

网友B:
网上给你搜了一个解决办法,看管用吧

ubuntu 无法修正错误,因为您要求某些软件包保持现状,就是它们破坏了软件包间的依赖关系

https://blog.csdn.net/qq_44214671/article/details/122739400

网友C:
你是重新安装了一个Ubuntu20.04还是从18.04升级上去的?

网友C:
我记得正点有提供搭建好开发环境的镜像。

网友D:
建议重新安装了一个Ubuntu20.04,使用 aptitude 来帮助降级解决软件包的依赖版本。

网友E:
有些软件必须先卸载后安装,只能重新安装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因为升级系统的原因

现在不是太确定,打算重新安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给你搜了一个解决办法,看管用吧 ubuntu 无法修正错误,因为您要求某些软件包保持现状,就是它们破 ...

收到收到,谢谢,我了解下,这几天搜了下,没搜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重新安装了一个Ubuntu20.04还是从18.04升级上去的?

目前是升级上去的,没有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重新安装了一个Ubuntu20.04,使用 aptitude 来帮助降级解决软件包的依赖版本。

好的,今天晚上回去重新安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正点有提供搭建好开发环境的镜像。

是的,有提供,晚上回去重新安装下系统,如果还是不对的话,在用正点原子提供的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软件必须先卸载后安装,只能重新安装试试了

了解了,晚上回去重装下试试

网友F:
升级的各种包没升级吧,重装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级的各种包没升级吧,重装解决一切烦恼

明白了,就是想着不重装来着,才折腾了下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级的各种包没升级吧,重装解决一切烦恼

明白了,就是想着不重装来着,才折腾了下升级,

有时候会碰见 某个版本漏了升级某个小包,结果要用就报错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就是想着不重装来着,才折腾了下升级,  有时候会碰见 某个版本漏了升级某个小包,结 ...

目前已经重装了,然后再安装开发环境,目前没遇到问题,果然是重装解决一切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就是想着不重装来着,才折腾了下升级,

有时候会碰见 某个版本漏了升级某个小包,结 ...

目前已经重装了,然后再安装开发环境,目前没遇到问题,果然是重装解决一切问题啊

唉~一步一坑过来的

网友G:
重装吧,这种问题折腾起来其实没有任何收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会碰见 某个版本漏了升级某个小包,结 ... 目前已经重装了,然后再安装开发环境,目前 ...

真的是,一步一坑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重装吧,这种问题折腾起来其实没有任何收益。

重装了重装了,然后,目前再安装没有遇到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装了重装了,然后,目前再安装没有遇到啥问题

哈哈,这种问题折腾了半天其实过段时间就忘了,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