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AVE6000中创建STC89C58RD+的工程时,要不要象KEIL一样指定一下单片机的型号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问在WAVE6000中创建STC89C58RD+的工程时,要不要象KEIL一样指定一下单片机的型号,如果需要的话,那从哪儿指定。

是在仿真器选择里指定吗,但是仿真器跟 具体的  单片机  型号 没有什么直接 关系 呀。

网友:
WAVE6000是一个编程软件?没用过呀

网友A:
小众产品只能问问原厂支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众产品只能问问原厂支持了。

都停产接近10年了吧。

网友:
设置个8032就可8x5x也行 感觉楼主掉坑里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停产接近10年了吧。

为什么我们公司天天在用呢?

网友:
在设计STC89C58RD+单片机的工程时,需要使用一个合适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来创建和编译代码,并上传到单片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们公司天天在用呢?

WAVE的开发环境伟福官网还可以下载。但纯51的硬件仿真器是没有看到了。有新款的仿真arm和51系列的。

你公司使用的话有问题可以多请教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