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开关在电动自行车电机力矩传感器中的应用

楼主:
霍尔开关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元件,多用于传感器制备,强调借助半导体的敏感性优势进行导电类型、载流子浓度及载流子迁移率等重要参数的评估,其重点参考值为霍尔系数。在电动自行车用电机的发展过程中,各类传感器的运用越发普遍,客观推动了霍尔开关的应用,加以分析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电动自行车用电机的参数一般是稳定的,因用电设备的功能在默认条件下保持不变,电动自行车用电机持续供电时的电压、电阻、电流均相对稳定。

工作原理

霍尔元件的应用,强调优化力矩传感器功能,使传感器借助某一个固定参数,形成作业的约束条件,在自行车尝试常规启动、行进时,该传感器获取目标对象(即电动自行车的电机)的转速信息,通过内置设备将物理变化转化为电信号,现对应信息的精确感知,结合既有参数,对电位差进行分析,以洛仑兹力作为添加参数,了解被测试多项的磁场强度。

AH402H是一款耐高压双极霍尔开关芯片, 采用高压bipolar工艺制程。该芯片内部由电压 稳压单元、霍尔电压发生器、差分放大电路、 温度补偿电路、集电极开路输出电路组成。工 作形式:输入磁感应强度,输出为数字电压信 号。该芯片具有可耐高电压冲击,具有极强的 抗噪能力;适用于各种电子消费类、汽车和工 业控制等领域。提供TO92S直插封装,贴片 SOT23-3L封装,且封装都符合RoHS标准。

典型应用电路见下图中:应用电路 1,其中 RL=4.7kΩ,可应用与大多数电路。应用电路 2,其中 RV=100Ω,CP=4.7nF,RL=4.7kΩ,CL=1nF,应用于供电线上具有干扰或辐射干扰的电路,建议在电路 中串联电阻 RV和两个电容 CP、CL,且将电阻和电容这些元器件尽量放置在接近芯片处。

应用领域

无刷直流电机换向

速度测量

计数

角位置检测

接近检测

适用于汽车和极端工业环境

网友A:
电路2比电路1多个电容,就是应用于供电线上具有干扰或辐射干扰的电路啦,这个抗干扰的具体参数有没有,什么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2比电路1多个电容,就是应用于供电线上具有干扰或辐射干扰的电路啦,这个抗干扰的具体参数有没有,什么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回复的问题,问题最后的”什么情况下“没太明白,能否说的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