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031_STB开发板测评】+W25Q16模块的读写

楼主:
在N32WB031的例程中提供了基于W25Q128的读写测试程序,但对于W25Q系列的不同存储芯片,其芯片识别ID是不同的。

为了测试手头的W25Q16模块,需多例程进行相应的修改。

例如对于W25Q128的定义为:

#define sFLASH_W25Q128_ID 0x00EF4014

而对于W25Q16来说需进行如下的修改:

#define sFLASH_M25Q16_ID  0xEF4015

#define sFLASH_ID sFLASH_M25Q16_ID

W25Q16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S---PA0

CLK---PA1

DO---PA3

DI---PA2

为便于以LED来指示测试的结果,对LED的定义为:

#define LED1_PORT GPIOB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0

#define LED2_PORT GPIOA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6

对W25Q16模块进行读写的测试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LedInit(LED1_PORT, LED1_PIN);
    LedInit(LED2_PORT, LED2_PIN);
    LedOff(LED1_PORT, LED1_PIN);
    LedOff(LED2_PORT, LED2_PIN);
    sFLASH_Init();
    FlashID = sFLASH_ReadID();
    if (FlashID == sFLASH_ID)
    {
        sFLASH_EraseSector(FLASH_SectorToErase);
        sFLASH_WriteBuffer(Tx_Buffer, FLASH_WriteAddress, BufferSize);
        sFLASH_ReadBuffer(Rx_Buffer, FLASH_ReadAddress, BufferSize);
        TransferStatus1 = Buffercmp(Tx_Buffer, Rx_Buffer, BufferSize);
        sFLASH_EraseSector(FLASH_SectorToErase);
        sFLASH_ReadBuffer(Rx_Buffer, FLASH_ReadAddress, BufferSize);
        for (Index = 0; Index < BufferSize; Index++)
        {
            if (Rx_Buffer[Index] != 0xFF)
            {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
        }

        if((TransferStatus1 == SUCCESS) && (TransferStatus2 == SUCCESS))
        {
            /* OK: Turn on LED1 */
            LedOn(LED1_PORT, LED1_PIN);
        }
        else
        {
            /* Error: Turn on LED2 */
            LedOn(LED2_PORT, LED2_PIN);
        }
        /* TransferStatus2 = PASSED, if the specified sector part is erased */
        /*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if the specified sector part is not well erased */
    }
    else
    {
            /* Error: Turn on LED2 */
            LedOn(LED2_PORT, LED2_PIN);
    }
    while (1)
    {
    }
}

在编译下载程序后,其测试效果如图所示,由于LED1被点亮说明测试成功;反之若去掉W25Q16模块的电源,则LED2被点亮说明测试失败。

有了W25Q16模块这样的外挂存储器,可以有效地对存储空间进行扩展。

图1 读写状态

图2 未连接状态

网友A:
W25Q128和W25Q16寄存器应该是一样的吧?就是存储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25Q128和W25Q16寄存器应该是一样的吧?就是存储大小不一样?

是,此外还应注意其识别ID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