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电源问题

楼主:
请教老师们电源问题,

如图红框内的,是在什么情况下选用备用呢?

正常

备用

还有,C107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初级开关管并C107电容可能是为了解EMC,改善dv/dt,

没看到RCD电路,图纸不完整吧。。。

从图纸上看,正常模式,24V接入假负载,防止交叉调整率差,电压飘的严重;

待机模式断开24V假负载,直接参与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级开关管并C107电容可能是为了解EMC,改善dv/dt, 没看到RCD电路,图纸不完整吧。。。 从图纸上看 ...

谢谢老师回答

图纸是完整

这个107电容,改善dv/dt为什么要选1KV的耐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答 图纸是完整 这个107电容,改善dv/dt为什么要选1KV的耐压呢

这个功率不小,没有RCD吸收,功率管扛不住吧

265VAC输入的时候,整流电压峰值都375V,加上反射电压按100V算,加上漏感尖峰按80V算,这都快600V了,用1KV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不小,没有RCD吸收,功率管扛不住吧 265VAC输入的时候,整流电压峰值都375V,加上反射电压按1 ...

这个电路没有RCD吸收,准备添加RCD吸收,

老师,添加RCD吸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不小,没有RCD吸收,功率管扛不住吧 265VAC输入的时候,整流电压峰值都375V,加上反射电压按1 ...

需要不需要考虑用RCD 箝位开关管的漏极电压,这个木有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不需要考虑用RCD 箝位开关管的漏极电压,这个木有思路

图纸这个功率级别,按道理是要加的,

如果你变压器漏感很小(多绕组好像不太容易做到),图纸上C107这个电容用的又比较大(损耗相当可观),或许漏感尖峰能控制住,不过不加RCD能做到的概率很小,我个人是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这个功率级别,按道理是要加的, 如果你变压器漏感很小(多绕组好像不太容易做到),图纸上C107这 ...

变压器漏感这个怎么测试呢

副边短路,测原边,但是具体怎么测呢,最近一直找不到合适方法

用什么测,数字万用表还是示波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必须将变压器与输入电路分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必须将变压器与输入电路分开吗?

测试变压器漏感,是将变压器次级短路(若有多个次级则均需短路),用万用电桥或者电感电容测试仪测量初级绕组在次级短路时的电感量。

如果变压器初级还联接有其它元件,例如共模电感电容,则需要将初级绕组与这些元件分开。只需要分开初级绕组的一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必须将变压器与输入电路分开吗?

【用什么测,数字万用表还是示波器?】

某些数字万用表有电感档,可以用于测量变压器漏感。但若数字万用表没有电感档则需要用万用电桥或者电感电容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