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5.1.9打开问题

楼主:
安装到win7上面,打开原理图后显示乱码一样,打开元件符号也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最好是KiCad新版本,对中文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KiCad新版本,对中文友好

唉,新版本又要要求WIN8以上,公司的电脑又不能自己乱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新版本又要要求WIN8以上,公司的电脑又不能自己乱安装

在另帖已回复,老版本的版本5.x以及以前的版本基于Python2.x对于中文是不支持的

以后的版本基于Python3.x的,就好一些

网友:
检查字体是否正确安装,调整程序语言设置,升级Kicad到最新版本,尝试修改文件编码格式或使用与Kicad兼容的编码格式。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学习一下,看看大家都在用什么好用的工具,希望对工作有帮助,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