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六桥臂开关管如何接入强电

楼主:
最近在做整流实验,需要使用英飞凌六桥臂开关管,英飞凌六桥臂开关管如何接入强电,我看强电接入端口就是一个很小的铜针,不能用铜鼻子接入强电,有什么办法吗?听所何以用PCB板焊上去,但是我没学过画PCB板,有这种PCB板的资料吗?

网友:
那种小的拔插件~

网友:
所有【很小的铜针】直径和位置在机械尺寸图中都标注清楚了,按照各【很小的铜针】位置就可以画出PCB板了。

网友:
可以试试那种鳄鱼夹,不过线多了就不好接了。

网友:
他们的电源管理芯片还是很不错的,国内对标的品牌不知道是哪些,有推荐吗?谢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些在线网站或软件,如EasyEDA等,使用其提供的在线PCB设计工具进行画板、设计和生成。

网友:
这种模块是焊接式,直接安装在PCB板上,直接压接不靠谱,;可以参考变频器、伺服资料,PCB板上都是用的这种类似模块

网友:
可以在这个引脚上直接焊线使用,不过这只是临时救急方法,最好还是做块PCB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