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eset&Halt After bootloader复位策略

楼主:
许多MCU配置了一个独立的启动ROM,包含处理器复位并跳转到用户应用程序之前执行的代码。启动ROM的工作包含设置时钟,启用调试接口,根据不同的引导源初始化外围设备等等…当然,不同MCU的启动ROM行为并不相同。实际上,启动ROM的行为在同一设备的两个硬件版本之间也会有变化。

问题

调试体系架构没有规定如何设计启动ROM或其行为,因此在启动ROM执行之后,无法为MCU实现一种通用的复位方法,让其暂停在用户应用程序的第一条指令上。处理器需要一个特定的复位程序,它可以处理设备特定的启动ROM场景,如没有有效的映像,映像位于QSPI中,通过SD卡启动等等…实现这种特定于设备的复位非常具有挑战性,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非常耗时,因为现代MCU通常有多种启动路径。此外,由于某些原因,供应商通常不会记录启动ROM的行为。

解决方式

如果J-Link不支持使用设备或引导源的引导加载程序后的Reset&halt,则可以通过两个步骤轻松启用正确的复位:

2.1  修改启动代码

在startup代码中添加下列指令:

  • //
  • // Perform a dummy read access from address 0x00000008 followed by two nop's
  • // This is needed to support the reset strategy: Reset and Halt After Bootloader.
  • //
  • mov r0, 8
  • ldr r0,[r0]
  • nop
  • nop

2.2  修改Reset策略

复位策略需要设置为12。

如何改变J-Link使用的复位策略取决于所使用的环境。复位策略可以通过所使用环境设置配置,也可以通过J-Link命令字符串配置。如J-Link Commander,允许通过本机命令直接将J-Link命令字符串传递给J-Link DLL。如果这两个方式都不可用,使用通用方法。

2.2.1  J-Link Commander

启动J-Link Commander后,可以通过执行RSetType命令改变复位策略为

RSetType = 12

2.2.2  通用方法

如果使用的IDE 或应用没有提供选项配置使用的reset类型,也不能将J-Link命令字符串传递给J-Link DLL,我们建议使用J-Link脚本文件API函数JLINK_ExecCommand(“”)将它们包含到J-Link脚本文件中。

下面是一个J-Link脚本文件的示例,该文件通过JLINK_ExecCommand(…)传递J-Link命令字符串SetResetType到J-Link DLL。

  • /*********************************************************************
  • *
  • * ConfigTargetSettings
  • *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 Called before InitTarget(). Mainly used to set some global DLL variables to customize the
  • * normal connect procedure. For ARM CoreSight devices this may be specifying the base
  • * address of some CoreSight components (ETM, …) that cannot be auto-detected by J-Link
  • * due to erroneous ROM tables etc. May also be used to specify the device name in case
  • * debugger does not pass it to the DLL.
  • *
  • * Notes
  • * (1) May not, under absolutely NO circumstances, call any API functions that perform target communication.
  • * (2) Should only set some global DLL variables
  • *
  • * Return value
  • * >= 0 O.K.
  • * < 0 Error
  • * -1 Unspecified error
  • */
  • int ConfigTargetSettings(void) {
  • //
  • // Set reset strategy used by the J-Link to Reset + Halt After Bootloader Using Watchpoint.
  • //
  • JLINK_SYS_Report("-- Configure Reset Strategy --");
  • JLINK_ExecCommand("SetResetType = 12");
  • return 0;
  • }

操作示例

基于SEGGER Cortex-M Trace参考板的SEGGER Embedded Studio工程示例项目,可以访问:https://wiki.segger.com/File:SEGGER_Cortex-M_Trace_Reference_Board_Blinky_ES_V550b.zip

该项目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其它基于Cortex-M的MCU。

3.1  使用J-Link Commander测试&验证

1、使用SES下载应用

2、使用J-Link Commander连接目标板

3、执行reset

4、检查PC==0x0800010E

5、修改reset策略为 Reset+Halt

6、执行Reset

7、检查PC==0x08000116

总结

正常复位后,MCU停在复位向量(Reset_Handler / 0x0800010E)处。

通过执行Reset&halt after bootloader复位策略后,MCU停在启动代码(0x08000116)处。

这确认了reset的行为与预期一致。

为了模拟引导加载程序,可以将修改的代码从启动代码移动到用户应用程序中的其它地方。执行reset应该显示CPU在代码移动到的地址处停止。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
使用“Reset&Halt After bootloader”复位策略可以在bootloader的启动流程中自动打开调试会话,方便调试人员对目标设备进行调试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