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输入阻抗高,抗扰能力就越弱呢

楼主:
为什么说输入阻抗高,抗扰能力就越弱呢 ,例如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是高阻抗,就更容易受到噪声干扰呢?

网友A:
输入阻抗高,抗扰能力就越弱,是因为高输入阻抗会使输入信号产生更多的电压分布,从而使输入信号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例如,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是高阻抗,当输入信号由于干扰而产生微小变化时,输入端电压会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导致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产生误差。因此,为了提高系统的抗扰能力,需要降低输入阻抗,减少电压分布,使输入信号更不容易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高,抗扰能力就越弱,是因为高输入阻抗会使输入信号产生更多的电压分布,从而使输入信号更容 ...

高输入阻抗会使得输入信号产生更多的电压分布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输入阻抗会使得输入信号产生更多的电压分布是啥意思

你的输入端与干扰源之间存在分布电容,例如交流电网与你的信号输入端之间就存在分布电容。该分布电容的容抗与输入阻抗之间构成分压,使干扰源上的噪声电压传输到你的输入端上。显然,输入阻抗越高,由分布电容与输入阻抗构成的分压电路就可以让输入阻抗分到更高噪声电压,也就是抗干扰能力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输入阻抗会使得输入信号产生更多的电压分布是啥意思

显然,输入端暴露在外的面积越大,与干扰源之间的分布电容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想想欧姆定律。

网友:
输入端的电压与电流都非常低,因此微小的差异就足以引起难以控制的偏置和漂移,进而导致输出质量下降。

网友:
电压源内阻要低,电流源内阻要高,能明白为什么吗,一样的道理

网友:
干挠源可以理解为内阻比较大的电源,如果输入阻抗越高,分压后的电压就越大,就越容易受干挠。